同步方式只能读到第一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2017-10-21):
同步方式只能读到第一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A:
还有什么信息呢

楼主:
端点ep2设为512X2,auto out,从PC向端口写数据,如果用异步读方式,数据完全正确。
如果用同步方式,只能读到第一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B:
FLAG信号呢

楼主:
USB 的各种FLAG信号都能正常变化,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同步方式时,用的IFCLK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网友D:
嗯,如果是外部的clock的话,最好要确保在68013 启动之前就存在。

网友E:
建议用内部clock测试一下。

楼主:
好的,我试下,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