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DI全新USB转串口芯片:FT232RL

楼主(2017-10-21):
FTDI推出一颗USB接口转换芯片FT232R,实现USB到串行UART接口的转换,也可转换到同步,异步BIT-BANG接口模式。提供各操作系统下的驱动。设计和使用此颗芯片将更为简单:
1:芯片整合了EEPROM,可用于IO的配置以及存储USB VID,PID,序列号和产品描述信息。
2:芯片整合了电平转换器,使得其I/O口电平支持5V-2.8伏的宽范围。
3:I/O管脚驱动能力强,可驱动多个设备或者较长的数据线。
4:芯片内部整合了上电复位电路。
5:芯片能自行产生时钟,无需外挂晶振钟振。
6:内部集成了电源去耦RC电路。
7:此芯片符合ROHS标准。
8:此芯片支持QFN32PIN封装:FT232RQ和SSOP28PIN封装:FT232RL
FT232RL替换PL2303HX的注意事项
1、在 FT232RL替换 PL2303HX 设计中,请注意 Pins 8、Pins 24 必须为NC(悬空)。
2、将 D+,D- 上串联的电阻用0Ω电阻代替。
3、将 D+ 上的1.5K电阻删除。
4、将 12M 晶振删除。
5、将 EEPROM 删除。
6、在 FT232RL 内部有一些功能设置,需要通过 Mprog 2.6b 进行配置。必须把 C4 配置为SLEEP#,才能让 FT232RL 运行在高速率。
详细状态请参考 FT232RL Datasheet

网友A:
FT232是最稳定的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B:
ft230 体积更小更便宜

网友C:
USB大牛公司Cypress CYPRESS(赛普拉)的CY7C65213A脚位兼容FT232R,可pin2pin 代替,批量价格13元左右,
CY7C65213A 已通过USB-IF组织的测试认证(编号: TID# 40860041)和微软WHQL认证!
※ 全速USB 2.0(12Mbps)
※ 串口波特率支持高达 3 Mbps
※ 串口格式支持:7或8bit数据位,1或2bit停止位。
※ 串口支持奇偶校验,接收溢出及帧错误等等。
※ 串口收发缓冲区分别为256Bytes
※ 支持RS232/RS422/RS485接口
※ 带有8个GPIO接口,可驱动LED灯
※ 支持COM口编号的固定!
※ 512Bytes的闪存,用户可自行配置VID、PID、产品描述法等等。
※ 超低功耗模式: 5uA @ Suspend mode
※ 带ESD 保护: 2.2-kV HBM
※ 串口驱动支持广泛的下述操作系统:
Windows 10: 32- and 64-bit versions
Windows 8.1: 32- and 64-bit versions
Windows 8: 32- and 64-bit versions
Windows 7: 32- and 64-bit versions
Windows Vista: 32- and 64-bit versions
Windows XP: 32- and 64-bit versions
Windows CE
Mac OS-X: 10.6, and later versions
Linux: Kernel version 2.6.35 and later versions
Android: Gingerbread and later versions

Pin2Pin兼容FT232R (具体差异大点,见下面的PK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