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3PIN?

楼主(2017-10-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的,哪个端口闲着就用哪个。

网友B:
SBW是SPY-BI-WIRE,可以简称为两线制JTAG,主要有SBWTCK(连接到JTAG接口的7脚TCK)与SBWTDIO(连接到JTAG接口的1脚TDO/TDI),该接口主要用于小于28脚的2系列单片机

网友C:
楼主调试接口吗?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mcu?

网友E:
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哪个端口闲着就用哪个。

调试还能随便选择端口?

网友C:
ti不是评估有吗?

网友D:
msp430g2553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哪个端口闲着就用哪个。

调试的时候是固定的IO

网友E:
这个都是使用的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