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有什么保证措施

楼主(2017-10-21):
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有什么保证措施

网友A:
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楼主:
哦,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B:
使用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C:
不要受到外部的干扰。

网友D:
可以使用软件滤波增强。

网友B:
选用高精度的ADC芯片。

网友C:
电压信号使用LDO。

网友D:
A/D转换精度还是主要靠硬件的。

网友E:
转换的精度取决于它的位数

网友F:
转换精度是用分辨率和转换误差来描述的。

网友E:
采样深度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F:
位数越多,电压分辨率越高

网友G:
转换器的转换精度通常用分辨率和转换误差来描述

网友H:
前端信号电路的设计。

网友I:
可以加屏蔽端。

网友G:
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

网友H:
楼主的AD电路采集什么信号?

网友I:
A/D转换精度对AD分辨率有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