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电路恒压输出5V

楼主(2017-10-21):
怎么用buck电路将直流的30V电压降为5V恒压输出,大神求教,我是新手

网友A:
市面上这种芯片很多,像TPS54340,如果想纯模拟电路搭出BUCK电路,那我希望你还是先从什么是BUCK电路看起,其实挺简单的

网友B:
上TI官网,芯片选型有指导的

网友C:
很多车充芯片应该可以直接实现吧

网友D:
芯龙半导体专业做DC-DC,可以看一下,也可以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