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掉电重新上电不复位。

楼主(2017-10-21):
求解,N76E003替换了STMS003。上电不复位。

网友A:
复位电路没有做好

网友A:
检查复位电路,还有电容,测一下看看

网友B:
这肯定跟软件没有关系吧 ,看看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看看你的config 熔丝位配置  rst所在的引脚是作为普通io口 还是rst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