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都乱码了

楼主(2017-10-21):
我在单片机上的小液晶屏程序放到DSP上面怎么就显示都乱码了?

网友A:
是不是dsp的处理速度太快了?????

网友B:
把延时弄长一些!!!!

网友C:
你的小液晶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D:
什么液晶控制芯片的?我可以解答

网友E:
什么型号液晶的,估计你的液晶时序放到DSP上有问题

网友F:
我用的是1602A,dsp28335,时序是按照单片机上的

网友G:
那这个东西的显示程序很简单的,可以考虑下3楼的指导,可能是给1602写数据太快了

网友F:
这个 我真没试过,也有前辈这么说,让我用定时器,我忙别的给忘了。。。有点对不起那个前辈。。。

网友H:
把你的程序从扁平化改成层次化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即在写数据给小液晶这一块做工作
基于定时器做个液晶写数据的驱动
要写给液晶的数据写到驱动缓冲区中
再由驱动最后安定时器写到液晶上

网友I:
检测一下busy 试一试!

网友F:
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下 这方面液晶的例程  我有12864串行传输的了 但是他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F:
我现在用的是1602 如果是12864的话,要D0-D7也要连在DSP的IO口上,那个串行传输的没有连 就连了RS RW EN...(还有一个)就这个四个(VCC,VDD我就不说了)

网友F:
最大的可能是DSP的速度太快
不能满足液晶屏的时序了

网友J:
使用什么液晶屏?

网友K:
乱码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sp的处理速度太快了?????

有可能是硬件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M:
有可能是DSP太快,液晶屏跟不上速度了。

网友J:
可能DSP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K:
建议楼主使用延时大一点的程序。

网友L:
使用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M:
是SPI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