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功率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7-10-21):
高频电子线路 第2版 杨霓清
这里效率里的Po和单独的Po为什么定义不一样啊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Vc1m 和 Vcm 一个是基波分量 一个是总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Vc1m 和 Vcm 一个是基波分量 一个是总体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功率放大器里的为了保持直流工作点的两个偏置电阻一般到了交流通路里都没了,有些明明不能等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1m 和 Vcm 一个是基波分量 一个是总体

在这页里面,没有看见V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功率放大器里的为了保持直流工作点的两个偏置电阻一般到了交流通路里都没了,有些明明 ...

高频功率放大器往往工作于乙类甚至丙类状态,当然就不必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页里面,没有看见Vcm。

(2)和(4)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功率放大器往往工作于乙类甚至丙类状态,当然就不必偏置。

嗯,发现很多题目里都注明了化简时忽略...
偏执还是要的吧,仅仅靠小信号不足以大过Vbe拔
我看书上大部分图里都画了,实际设计可以不用吗

网友B:
完了,楼主的疑问这么明显,结果回帖的没看出来,不服不行啊!

我来重复楼主的意思:图片中,把4.2.7和4.2.8所定义的PO和PD代入4.2.10,则4.2.10中应该是Vcm,而非Vc1m!也就是说,有个公式符号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发现很多题目里都注明了化简时忽略...
偏执还是要的吧,仅仅靠小信号不足以大过Vbe拔
我看书上大部分 ...

“仅仅靠小信号不足以大过Vbe拔”
功率放大器,不是小信号工作。

网友B:
在论坛发帖,有时一些小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网友自然郁闷了,为此,网友不得不在不同的论坛,发同样的帖子,就是为了加速解决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模电讨论组板块建立了个微信群,欢迎加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发现很多题目里都注明了化简时忽略...
偏执还是要的吧,仅仅靠小信号不足以大过Vbe拔
我看书上大部分 ...

这个要分情况考虑!如果你默认的是A类,可以这么认为!功率放大器是大信号放大器,但这个大特指输出而非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留证。

跟上次一样,写篇**来点评点评?
不着急,慢慢写,时间充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上次一样,写篇**来点评点评?
不着急,慢慢写,时间充足!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得着写篇**?

只要你找出一个管子工作在A类状态的谐振功率放大器实际应用电路,你就是正确的。
注意:是实际应用电路,你画出来的不算,学生的课设不算。
再注意:谐振和功率放大,一个也不能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得着写篇**?

只要你找出一个管子工作在A类状态的谐振功率放大器实际应用电路, ...

我从5楼看到12楼,没看到谐振这个关键字!
我找个老花镜戴上再看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从5楼看到12楼,没看到谐振这个关键字!
我找个老花镜戴上再看一遍?

首帖标题就是“谐振功率放大器的问题”,15楼截图中也有。

“我找个老花镜戴上再看一遍?”
要不,问问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标题就是“谐振功率放大器的问题”,15楼截图中也有。

“我找个老花镜戴上再看一遍?”要不,问问楼 ...

你的阅读理解能力,让我捉急,捉急的浑身是汗!

戴上老花镜,把帖子重新看一遍:
顶楼到4楼,一直在说顶楼图中公式!
仔细看5楼第一句,楼主说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该贴从5楼开始就歪楼了,开始谈论新话题了,5/7/9/12等楼,包括你截图留证所涉及的我的言论,都是在讨论新话题!没想到你半路来个回马枪,说我的言论针对的是本贴贴名!!!你说我是不是比窦娥还冤?

拜托大家都别删帖,改贴,防止将来某一天有人用这个截图来陷害我,到时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阅读理解能力,让我捉急,捉急的浑身是汗!

慢慢“捉急”吧。浑身是汗,那就洗个澡。

网友B:
帖子标题是啥,贴内讨论内容一定也是啥,这个逻辑太强大了,我的去洗洗清醒下!

网友A:
你没有注意到式(4.2.8)是错误的。
我们计算一支电阻耗散的功率,必是用这支电阻两端的电压乘以通过这支电阻的电流,绝不能用这支电阻两端的电压乘以另一支电阻中的电流。式(4.2.8)用基波电流(峰值)乘以总电压(峰值),物理意义是什么?根本没有意义!只有基波电流(峰值)乘以基波电压(峰值)才有物理意义,再乘以系数1/2,即基波功率(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注意不是瞬时功率)。
至于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排版错误,也可能是作者的疏忽。这个我们无法查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发现很多题目里都注明了化简时忽略...
偏执还是要的吧,仅仅靠小信号不足以大过Vbe拔
我看书上大部分 ...

你首帖图片下部举例时,也假设高频功率放大器工作于乙类。我们都知道乙类工作时,电流谐波分量是很大的,但只有基波分量会输出到负载,而各次谐波分量在负载上很小很小,单级LC谐振回路,各次谐波分量之和一般不到基波分量的1%,多级谐振回路,谐波分量更小。
假定乙类工作是为了便于计算,实际电路往往是丙类工作,那个谐波分量更大。
既然是乙类甚至丙类工作,不用偏置(或者说零偏置)就是很正常的了。

楼主(2018-01-01):
引用 网友B:
完了,楼主的疑问这么明显,结果回帖的没看出来,不服不行啊!

当时发贴看看没人回就放过去了。现在回来复习发现这个还没解决......请问大佬有没有看出是哪个公式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发贴看看没人回就放过去了。现在回来复习发现这个还没解决......请问大佬有没有看出是哪个公式错了 ...

4.2.8中应该是Vc1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发贴看看没人回就放过去了。现在回来复习发现这个还没解决......请问大佬有没有看出是哪个公式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8中应该是Vc1m!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