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状态下程序可以运行,不仿真时不能运行

楼主(2017-10-21):
#include  <io430g2553.h>
#include <in430.h>
//#include  "BoardConfig.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BoardConfig(0xb8);
  BCSCTL1 |= DIVA_2;                        // ACLK/4
  WDTCTL = WDT_ADLY_1000;                   // WDT 1s/4 interval timer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1DIR |= BIT6;
  P1OUT |= BIT6;
  for (i = 180; i>0; i--);
  P1OUT &= ~BIT6;

  while(1)
  {
    unsigned int i;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P1OUT |= BIT6;                          // Set P3.5 LED on
    for (i = 180; i>0; i--);               // Delay
    P1OUT &= ~BIT6;                         // Clear P3.5 LED off
  }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 (void)
{
    _BIC_SR_IRQ(LPM3_bits);                 // Clear LPM3 bits from 0(SR)
}

楼主:
以上是程序,用的是TI的LaunchPad板子,单片机是MSP430G2553,当点击IAR软件下载并仿真后,点击全速运行,小灯瞬间闪了一下,然后大概8S闪一下;
退出仿真模式,按下重启,小灯瞬间闪烁一下,然后就没有动作了;
为什么不在仿真模式下看门狗定时器就不能产生中断了?

网友A:
可能闪灯太快,肉眼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闪灯太快,肉眼看不到

但是仿真模式下我也是全速运行的,没有让它单步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仿真模式下我也是全速运行的,没有让它单步运行

不一样的。仿真模式下是上位机控制着mcu的时钟在运行

网友A:
或者你运行一下官网的例程,看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
//******************************************************************************
//  MSP430G2xx3 Demo - WDT, Toggle P1.0, Interval Overflow ISR,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timed by WDT ISR. Toggle rate is
//  exactly 250ms based on 32kHz ACLK WDT clock source.  In this example the
//  WDT is configured to divide 32768 watch-crystal(2^15) by 2^13 with an ISR
//  triggered @ 4Hz.
//  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nstalled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250;                    // WDT 250ms, ACLK, interval timer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interrupt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WDT_VECTOR))) watchdog_time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

网友B:
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网友B:
建议楼主使用msp430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运行一下官网的例程,看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
//*************************************************** ...

两种状态下的闪烁情况不一样,下载程序后运行是8秒灭,8秒亮;
仿真状态下差不多是0.5秒灭,0.5秒亮;
仿真状态下和正常运行时的时钟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肯定下载进去了,要不然按下重启的瞬间小灯不能闪一下,那是我专门为了验证是不是下载程序加的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仿真模式下是上位机控制着mcu的时钟在运行

您的意思是仿真状态下全速运行的时钟和正常上电运行的时钟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状态下的闪烁情况不一样,下载程序后运行是8秒灭,8秒亮;
仿真状态下差不多是0.5秒灭,0.5秒亮;
仿 ...

恩,不一样的。仿真的时候是上位机在控制mcu的运行

网友C:
说明程序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D:
检测了时钟信号了吗

网友E:
电压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C:
检查Flash是否完整?

网友E:
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D:
可能直接运行的时候晶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供电是仿真器供的。

网友G:
我觉得dirtwillfly说得对,你把delay设置的长一些再试试看。
for (i = 180; i>0; i--);只有这么点delay,肯定不够8s的

网友H:
程序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I:
是数据结果不正确吗?

网友H:
看看Flash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可能时钟引脚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是仿真器供的。

对啊,是仿真器供电,但一直都是仿真器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dirtwillfly说得对,你把delay设置的长一些再试试看。
for (i = 180; i>0; i--);只有这么点delay, ...

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单片机内都是一样的程序,仿真状态下的全速运行和下载程序后重启运行,小灯的运行情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了时钟信号了吗

使用的是内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数据结果不正确吗?

不是,是仿真状态全速运行和下载重启运行,运行的小灯闪烁情况不一样

网友J:
接地不好

楼主:
只是接了个USB线啊

网友K:
看门狗1s/4 ,你却可以看到8秒的现象。。。。好神奇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门狗1s/4 ,你却可以看到8秒的现象。。。。好神奇的板子 ...

应该是1*4=4s吧,时钟分频了,定时器就慢了啊,虽然和实际也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运行一下官网的例程,看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
//*************************************************** ...

这个没啥难度的吧,,直接设置好程序的即可。

网友M:
这个是程序不能执行成功的。

网友N:
是程序都不能执行吗

网友O:
检查一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以上是程序,用的是TI的LaunchPad板子,单片机是MSP430G2553,当点击IAR软件下载并仿真后,点击全速运行, ...

是不是芯片死机了?

网友M:
你的程序输出结果正确吗?

网友N:
部分程序不能执行的话,可能滴外设访问的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以上是程序,用的是TI的LaunchPad板子,单片机是MSP430G2553,当点击IAR软件下载并仿真后,点击全速运行, ...

是使用的官网的例程吗?

网友O:
有可能是没有外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