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测更大的频率吗?

楼主(2017-10-21):
#include "msp430g2553.h"
.......
        P1SEL|=BIT0;                              // 设置 P1.0 为 TimerA 外部计数信号输入口
          P1DIR&=~BIT0;                             // 设置 P1.0 为输入口
                                           // TimerA 配置
          TACTL=TASSEL_0;                           // 定时器 A 时钟源选择:TACLK 记上升沿次数
          TACTL=ID_0;                               // 计数时钟分频系数选择:1
          while(1)
          {
           TAR=0x0000;                             // 定时器 A 计数寄存器内容清零
            TACTL=MC_2;                             // 定时器 A 工作模式选择:连续模式
               delay_nms(261);                        // 产生 1s 计数闸门
               TACTL=MC_0;                             // 定时器 A 工作模式选择:停止模式
            count=TAR;  // 6553X 最大极限值
......
这个程序是用定时器A来在1S内测上升沿的次数得出信号的频率,
TAR 只能计数到6553X左右,不能再上去了,有什么办法测更大的频率吗?

网友A:
两次循环 就行了吧

网友B:
这是要测更小的频率吧?可以增加一个计数变量,每当TAR 计数到6553X变量加1

网友C:
看你的程序也是要测量更小的频率
更大的平率收到晶振限制   8M晶振不分频只能到1/8us
测更小的频率可以这样       用一个count来记录计数器溢出次数
每溢出一次count++
最后根据count的数值和计数器的最终值确定 测量的频率。

网友D:
测量多大的信号?

网友E:
选择DSP可以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两次循环 就行了吧

这个不是循环的问题,就是捕获。

网友G:
使用定时器计算中断次数。

网友D:
使用转换芯片试试。

网友F:
最简单就是捕获实现。

网友G:
不能分频实现吗?

网友E:
捕获数据。

网友H:
使用频率转换电压芯片。

网友H:
楼主的可以使用捕获电路实现。

网友I:
这个也需要由晶振的最大频率决定的

网友J:
如楼上所言,是有晶振的最大限制的,不可能无限制的能测到频率的。

网友K:
使用定时器捕获数据。

网友L:
可以把时钟信号进行分频。

网友F:
可以通过定时器和中断的方法。

网友K:
这个时钟周期范围是多大的?

网友L:
定时器的处理应该非常简单了。

网友F:
输入信号产生中断信号,分别计时。

网友M:
不应该用捕获功能实现吗

网友N:
这个跟使用的晶振频率是相关系的

网友O:
IO的捕获功能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