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必须延时

楼主(2017-10-21):
我在psos下书写了基于cypress的sl811驱动程序。
每次bulk写扇区,中间必须延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样不是白白浪费了带宽??

楼主:
不同的u盘延时不同,怎么处理好。

网友B:
是为了你的U盘而延时,只要速度够快,可以取消。

楼主:
bulk传输过程中,我使用忽略同步帧SOF的命令,对一些u盘读写都是正常的,速度可以达到差不多100k   bytes每秒

楼主:
但是对一些u盘读是没有问题,但是写就不行,总是得不到命令状态CSW。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U盘读写兼容性问题很严重

网友D:
采用PING-PONG   方式好像不能太多的提高速度。几乎没什么大提高,这是为什么?

网友E:
你提高了多少速度?呵呵

网友F:
原产品中有16个运放,加一个8位单片机,现想改用PSOC,不知选用何种PSOC芯片

网友G: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你的 16个运放都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PSoC 提供不了这么多运放啊

网友F:
6个做放大3个做整流3个做比较6个做跟

网友F:
PSOC中最多有多少个运放模块

网友B:
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C:
PSOC 单颗最多可以做8个运放,运放组件可以实现四个,PGA可以实现4个

网友F:
请问CY8C27X43系列中数据手册说有12个Analog PSoC Blocks 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H:
要想使用PSoC替代,首先要将原来的原理摸透,同时充分了解PSoC的特点,发挥PSoC的优势,可简化原来的电路。实在不行,可外挂一个多运放的芯片估计也就足以了。完全照搬,一个没有这么多资源的芯片,另外,即便有,成本上也不合算。

网友D:
12个 Analog PSoC Blocks 分为四列,每一列由一个 CT(连续时间)模块和两个 SC(开关电容模块)。 只有前者才可以配置成放大器,比较器。所以嵌入12个放大器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F:
也就是说12个Analog PSoC Blocks都选作为运放用是不行的了。

网友E:
是呀是呀

网友F:
嗯,知道了

网友I:
这个可以考虑用一个模拟选通器,然后选一个单片机,有很多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