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的串口怎么进行 mark校验

楼主(2017-10-21):
最近串口通信用到mark校验。
查了一下,需要把校验位固定设为1.
我不知道如何设置,校验位才能固定为1呢?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你试下校验位寄存器,能不能写入数据好了;
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没有使用过校验,应该是要求比较严的通讯才会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校验位寄存器,能不能写入数据好了;
测试下就知道了

只有奇偶校验

网友C:
串口通信的话,建议软件加点协议在里面,简单可靠。

楼主:
看来不好弄,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