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示波器板子上那么多可调旋钮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10-21):
难道是设置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老的三极管出厂参数差异太大,作出的电路得一个一个的调工作点?

网友A:
参数校正吧,比如各个档位的增益,时间参数什么的

网友B:
能不能把原理图抄出来?那样才可能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