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最近ST的MCU是要上天的节奏啊

楼主(2017-10-22):
STM8L052C6价格疯涨啊.是ST不想玩了还是有人在玩ST?
求便宜的单片机,支持SPI和串口就够了,要有20个可用管脚.最低工作电压能到2.5V左右.休眠功耗不大于10uA

网友A:
8051的可以哇?可以就联系我!!

网友B:
可以用新塘的N76E003一块多钱,
标准外部中断脚
– 两组16位定时器/计数器0和1,与标准8051兼容
– 一组16位定时器2带有3路输入捕获功能,9个输入管脚可供选择
– 一组16位自动重装载功能定时器3,可用于配置串行口UART的波特率
– 一组16位PWM计数中断
– 一组看门狗(WDT),由内部10kHz独立时钟作为时钟源
– 一组自唤醒功能定时器(WKT),用于低功耗模式下自主唤醒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检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UART0的TXD及RXD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

– 一组SPI总线,当系统时钟是16MHz时,主机模式及从机模式最高传输速率皆可达到8Mbps
– 一组I
2 C总线,主机模式及从机模式最高传输速率皆可达到400kbps
– 三对,6通道脉宽调制器(PWM),10个输出管脚可以选择,16位分辨率,带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和故障刹车
(Fault Brake)功能
– 最多可配置8通道管脚中断功能,所有的I/O端口都支持此功能,可通过软件配置边沿或电平触发
– 一组12位ADC,最高500ksps转换速率,硬件启动及比较转换结果更易控制马达功能

网友:
新唐的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C8F2K08S2-35I-TSSOP20/SOP16   1.2/1.15,大批量稳定供货,稳定价格
你有没有心动,欢迎来电
...

我刚看了STC8F2K08S2-35I-TSSOP20, 官网的STC8.pdf里没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STC8.pdf中,类似的TSSOP20引脚定义有2种,但不确定是哪一种? 因为型号都不是F2K08S2。

STC的官网和资料,一向很头痛!!!

网友E:
可以了解下华大MCU,可以加我

网友F:
赛元高性价比单片机系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2440110

网友G:
ST的代理告诉我们,可以交货,不过要等32周的时间才能给到货,没办法只有换其他家的

网友H:
EFM8SB  20pin,价格和ST差不多,不缺货,不涨价,14761060001

网友I:
好像还好吧

网友J:
看此帖,发现国产MCU大爆发啊,好事

网友K:
就是竞争对手搞的

网友L:
太火了并不是好事!很容易被国际炒家盯上

网友M:
目前 ST 没有搞事 代理也没有搞事  都是贸易商搞事

重点来了  我司代理上海芯圣  有管脚兼容STM8S003          也有满足楼主的要求的MCU

网友M:
引用 网友M:
目前 ST 没有搞事 代理也没有搞事  都是贸易商搞事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2880-1-1.html
        其他的便宜的MCU 我们也有很多款 有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N:
引用 网友G:
ST的代理告诉我们,可以交货,不过要等32周的时间才能给到货,没办法只有换其他家的 ...

32周是什么概念~~
请ST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多少天

网友O:
个别的型号缺,其他的型号还好。

网友P:
GD系列单片机  gd32f130  性价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32周是什么概念~~
请ST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多少天

我们用105的,交货周期是一级代理告诉我们的

网友Q:
估计最近有人在故意扰乱市场

网友R:
合泰的啊,HT66F2370,32K FLASH 512 DATA EEPROM  带SPI IIC SPIA UART,需要随时联系。

网友S:
松翰MCU 稳定,性价比高,开发方便。可以联系我

楼主:
松翰的?还要仿真器的那破玩意儿?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步,如果孤停留在那种水平,我不愿意用.再便宜也不用.
我很讨厌台系那种小家子气,烧录器只支持自家的.而且还要好几百.反正我用过一次SN8P之后就再也不想见到它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松翰的?还要仿真器的那破玩意儿?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步,如果孤停留在那种水平,我不愿意用.再便宜也不用.
我 ...

很多台系国产的 仿真器 下载器都不便宜.

同样是坑D玩意儿,我也不玩!

网友T:
引用 网友G:
ST的代理告诉我们,可以交货,不过要等32周的时间才能给到货,没办法只有换其他家的 ...

ST缺货可以找我啊,大量现货 根本不用几十周,时间顺丰说了算!!

网友U:
楼上霸气!!!最喜欢爽快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T:
ST缺货可以找我啊,大量现货 根本不用几十周,时间顺丰说了算!!

已经找到替代料,目前我们只会找ST指定的供应商

网友V(2018-05-16):
承接IC代烧。
联系人:刘生
联系电话:1313889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