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z! System Error

楼主:
Time: 2024-03-29 01:12:08 +0000 IP: 54.196.27.171 BackTraceID: 60f125d5ebafb29a70349db17d0be48b

protocol error, got 'a' as reply type byte

PHP Debug

No.FileLineCode
1forum.php71discuz_application->init()
2source/class/discuz/discuz_application.php70discuz_application->_init_cron()
3source/class/discuz/discuz_application.php564discuz_cron::run()
4source/class/discuz/discuz_cron.php27discuz_process::islocked(%s, %d)
5source/class/discuz/discuz_process.php18discuz_process::_find(%s, %d)
6source/class/discuz/discuz_process.php39discuz_process::_cmd(%s, %s)
7source/class/discuz/discuz_process.php56discuz_process::_process_cmd_memory(%s, %s, %d)
8source/class/discuz/discuz_process.php69memory(%s, %s)
9source/function/function_core.php1912discuz_memory->get(%s, %s)
10source/class/discuz/discuz_memory.php97memory_driver_redis->get(%s)
11source/class/memory/memory_driver_redis.php49Redis->get(%s)
12source/class/memory/memory_driver_redis.php49break()
suggestion_user
suggestion
bbs.21ic.com 已经将此出错信息详细记录, 由此给您带来的访问不便我们深感歉意

网友A(2017-10-22):
这是使用长按和短按的区别,编程重点在于计算两次按键的时间间隔

网友B: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7==0)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4)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P1_0=~P1_0;
delay02s();
break;
case 1:
P1_1=~P1_1;
delay02s();
break;
case 2:
P1_2=~P1_2;
delay02s();
break;
case 3:
P1_3=~P1_3;
delay02s();
break;
}
}
}

楼主:
检测到第一次按键按下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没有溢出即检测到第二次按下则亮灯一,若溢出还未检测到则亮灯二

网友C: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A:
msp430f149 通过timerA 产生的PWM控制外围电路电压并AD采集,但是采集不到数据

网友A:
uint TT=1600;
void Init_TimerA(void)
{
  TACCR0=2000-1;                  // 脉宽
  TACCR2=TT;
TACCTL2=OUTMOD_7;         //设CCR2输出单元为复位/置位输出模式
  TACTL=TASSEL_2+ID_3+MC_1+TACLR; //子系统时钟+8分频+增计数模式+计数器器清零
}
void bujin(void)                        //间隔3秒PWM占空比改变
{
    TT=TT-64;
    Init_TimerA();
    start_ADC12();                    //AD采集电压
    delay_bujin(1);                    //延时3秒
    while(TT>1200)
    {
      TT=TT-64;
      Init_TimerA();
     start_ADC12();                   //AD采集电压
      delay_bujin(1);
    }
    if(TT<1200)
    {
      TT=TT+64;
      Init_TimerA();
      start_ADC12();                  //AD采集电压
      delay_bujin(1);
      while(TT<1840)
      {
        TT=TT+64;
        Init_TimerA();
        start_ADC12();                  //AD采集电压
        delay_bujin(1);
      }
    }

}

网友D:
代码不全的

网友E:
楼主,你该把这段代码 “start_ADC12();                  //AD采集电压也贴“   也贴出来吧

网友F:
这个不要外部是晶振?

网友F:
不是正常使用12M的晶振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程序?

网友G:
供电晶振为32768Hz

网友H:
可以使用外部的12M晶振。

网友:
没有外部晶振吗?

网友G:
可以默认为DCO。

网友H:
ACLK = TACLK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8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