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or里面的Clock模块和Pin接在一起会报错

楼主(2017-10-22):
Creator里面的Clock模块和Pin接在一起会报错。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模?

楼主:
对,需要输入脉冲

网友B:
还有什么现象?

楼主:
使用PWM输出的脉冲结果又没有反应。

楼主:
查Pin的datasheet发现里面有clocking的设置,但是没看懂是啥意思,求指教,如何输出脉冲,用哪些模块

网友C:
PWM 怎么会没有输出脉冲啊?你是怎么让它工作的?

网友D:
PSoC4 的Clock不允许直接连到Pin上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对,由于 PSOC4 里面的数字路由的限制,在 PSOC4里面除了系统时钟能直接接到 Pin脚外,其他的是不能直接连到 pin 脚的。

网友F:
真想接的话咋办

网友E:
需要加 DFF 模块过度的

网友G:
你可以给我一个邮箱,我把示例工程发给你。

网友H:
pin脚需要单独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