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实现多路4-20ma电流输出

楼主(2017-10-22):
用xtr115实现多路4-20ma电流输出,但是xtr115的芯片要求输入信号、电源两个中有个一不能共地,或者信号不共地

楼主:
或者电源不共地

网友A:
楼主对这个器件很熟悉啊, 确实是这样的.
不过电流环输出, 往往针对于较长距离的信号传输, 本来就不见得会共地.
但是这个地的问题, 还是得仔细安排的

网友B:
你的目的是啥?

楼主:
想用单路入单路出带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的D/A实现

楼主:
不知这样的d/A好找吗

网友C:
不是太明白你的隔离要求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你如果用DAC输出控制4-20mA电流环的输出,将DAC的电压接到Iin和Iret即可。

网友E:
那就用磁珠或零欧电阻把数字地与模拟地给隔离开

网友F:
你要做隔离?

网友B:
隔离   电器隔离   最好用变压器  或者用光耦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G:
这数字地与模拟地一般是不能接到一起的,可以使用一起元件把它们隔离开

网友C:
这个不是很明白的,一般的都是需要共地处理的

网友H:
共地处理   通常使用磁珠  或者是0欧姆电阻   基本上就这几种办法   呵呵

网友I:
你的问题没有真正搞懂   多做项目   在项目中成长   慢慢   你就会有体会了   呵呵

网友E:
做隔离是少不了的,但是还需要其他涉及辅助的。

网友J:
采用信号切换方式输出的也可以的啊

网友J:
用零欧电阻隔离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那就用磁珠或零欧电阻把数字地与模拟地给隔离开

这个一般是最简单的隔离措施的

网友L:
这个不共地怎么实现基准?

网友:
如果是控制的话只能隔离。

网友L:
基准电压不一样吗?

网友:
没有看懂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M:
金升阳有成熟的模块电源。

网友N:
数字地与模拟地没有隔离开??

网友O:
最近正在用xtr115这个芯片,在4-20ma电路方面确实应用很多。

网友P:
4-20mA的恒流源用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网友Q:
请问,我也想用XTR115实现8路4~20mA电流输出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Q:
请问,我也想用XTR115实现一个8路输出4~20mA电流的电路该怎么设计?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最近正在用xtr115这个芯片,在4-20ma电路方面确实应用很多。

请问,可以用它实现8路电流输出吗

网友R:
用变压器  或者光耦,做个电气隔离

网友(2019-01-28):
楼主如何实现多路输出的,我用的XTR116小板输出一路4-20ma,输出信号为8ma,接在两路采集上,输出电流会多4ma,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