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对运放输出采集到问题

楼主(2017-10-22):
有个一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运放反馈参数:Rf=300k, R1=100k,输出约1.2V左右。
STM32L151对其输出进行采样,每毫秒采集10次,采样间隔1秒。12位分辨率。
每次得到的10个数都是逐渐增大的趋势:
1:1099 1123 1147 1167 1187 1204 1221 1236 1252 1266
2:1102 1126 1152 1170 1188 1203 1220 1235 1250 1265
.。。。。。
n:1098 1123 1148 1166 1186 1207 1224 1240 1254 1268

请教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另外做了个测试,对一个分压电路进行采集,采集到的数值比较均匀。分压输出值约是2.9V。

楼主:
又测试了一下,每次采集300个数,采集到200个数的时候,数据稳定到1680,是不是对采样电容充电的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刚开如有振玲的问题,等充电完成了。就不振了。说白了,OP的驱动能力不够,内阻不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刚开如有振玲的问题,等充电完成了。就不振了。说白了,OP的驱动能力不够,内阻不够小。 ...

OP是没法换了,op是内嵌到一个芯片里面的,AD8232,外部的阻容修改有办法吗?

网友B:
参考 AN2834: How to get the best ADC accuracy in STM32 microcontrollers 18 页 2.2.6 节。
ADC 采样保持电路有一个充电过程。采样间隔应大于完成此充电过程所需的时间。

因此解决的方法是延长采样间隔和降低充电时间。
同相比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理论上为零,因此无法进一步降低充电时间。

PS.
1. 一般来说 ADC 外围电路通常由一个低通滤波器加一个跟随器组成。
2. ADC 设计相关的资料可参考 采样电路中的滤波的截止频率如何确定?一帖 #24、#26 和 #29 的附件。

网友B:
参考 AD8232 数据手册:

网友C:
adc的基准源十分重要,基准源稳不稳定?ADC在采样过程中输入引脚AIN要对内部的采样电容充电。而转化过程中,Vref基准源引脚要对转化电容充电。整个采样转化周期里,ADC需要从信号电路中抽取一次电荷,而要从基准源REF中抽取N次电荷(N等于ADC的位数),而且抽取的周期更短(一个转化时钟的周期)。这就要求基准源在整个转化过程中,能够更快的给转化网络电容充电,并且保持基准源的恒定。所以基准源输出引脚要有一个快速给ADC基准电压引脚充电的大电容,一般为10uf左右,然后还要有一个低通滤波器滤除噪声。

网友A:
数据上看,基本上是充电过程中,跟随速度不够快,选一款适合跟随器的OP.

网友D:
逐渐增大, 并且增量不断减小,这很象 RC 电路的充电曲线的特性

网友E:
减小下放大倍数,对建立时间也会有改善

网友F:
以楼主所说的采样速度,运放基本不会明显受ADC的采样影响;

关键:
1.在“input”端有开关切换吗?
2.或者,“input”端的信号是否与程序有相关性?
3.其实还是2,程序控制的某些电路是否会明显影响电源电压?

网友G:
这个应该是和SR有关系,看起来你现在采集的点还在震荡区域,需要在运放稳定之后再采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会考虑大家的意见。有结果后及时告诉大家。

网友H:
这个平时AD都是取平均值,测出的值没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