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中xin引脚与xout引脚接8M晶振,但是8M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7-10-22):
msp430f149中xin引脚与xout引脚接8M晶振,但是8M晶振不起振

网友A:
是程序问题吧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P5DIR =0X10;
P5SEL=0X10;
BCSCTL1&= XTS;
do{
  IFG1 &=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SELM1+SELM0;
  for(;;);
}

网友B:
BCSCTL1&= XTS;
修改为高速晶体模式
BCSCTL1 |= XTS;//set XTS is 1.

网友C:
要看下你具体是怎么接的 以及周边电路参数的大小。建议发个图片上来。
不起振的原因 :
1.晶振损坏
2.电路不匹配
3.没有反馈电阻

网友D:
换个晶振呢,什么效果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看看起震吗

网友F:
楼主搞定了?怎知道晶振不起震的

网友G:
电路是什么样的,晶振怎么会不振呢

网友H:
选择晶振电容了吗?

网友H:
看看你的 msp430f149设置晶振的程序

网友I:
这个是需要看晶振的设计的

网友J:
选用的多大晶振?

网友K:
不起振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K:
重新焊接一下试试看。

网友J:
是不是匹配的电容不能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