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I 放大器汇总

楼主:
1.TPA3221 TPA3221是一种高功率的D类放大器,它能在全功率、空闲和待机状态下高效运行。该设备采用闭环反馈,带宽高达100 kHz,在音频频带上提供低失真,并提供良好的音质。设备操作与广告或低无功电流(高效广告模式)调制,并能提高2 x 100 W到4Ω负载或1 x 200 W 2Ω负载
特性:
宽7  v至30 v供电电压操作
立体声(2 x BTL)和Mono(1 x PBTL)操作
输出功率为10% THD+N
100 - w立体声在线下配置4Ω
130 - w立体声在线下配置3Ω
200 - w Mono pbtl配置2Ω

楼主(2017-10-22):
对于功放爱好者可以选择,100W立体声,200W单声道的这块芯片。

楼主:
该芯片的管脚如下

楼主:
模式配置设置见图3

楼主:
典型的应用1:

楼主:
典型的应用2:

楼主:
典型的应用3:

楼主:
PCB参考设计: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芯片不知道价格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芯片不知道价格贵不贵?

不是很贵,可以买一片玩玩。

楼主:
2.TPA3244  60W 立 体 声、110W 峰值  PurePath™ 超 高清 D 类 类 放 大器。
差分模拟输入
• 总谐波失真+噪声 (THD+N) 为 10% 时的总输出功

– 60W(连续功率)/8Ω,桥接负载 (BTL) 立体声
配置(30V 时)
– 110W(峰值功率)/4Ω,BTL 立体声配置
(30V 时)
• 总谐波失真+噪声 (THD+N) 为 1% 时的总输出功率
– 50W(连续功率)/8Ω,桥接负载 (BTL) 立体声
配置(30V 时)
– 90W(峰值功率)/4Ω,BTL 立体声配置(30V
时)
• 采用高级集成反馈设计,具有高速栅极驱动器错误
校正功能
(PurePath™超清)
– 高达 100kHz 的信号宽带,用于高清 (HD) 源的
高频成分
– 超低 THD+N:1W/4Ω 时为 0.005%;削波时
<0.01%
– 电源抑制比 (PSRR) 为 60dB(BTL,无输入信
号)
– (A 加权)输出噪声 < 55µV
– (A 加权)信噪比 (SNR) > 110dB

楼主:
TPA3244 器件是一款高性能 D 类功率放大器,具有 D类效率并且能够提供真正的高端音质。该器件 特有 高级集成反馈设计和专有高速栅极驱动器错误校正功能(PurePath™超清). 该技术可使器件在整个音频频带内保持超低失真,同时展现完美音质。该器件采用30V 电源,最多可驱动 2 个 110W(峰值功率)/4Ω负载和 2 个 60W(连续功率)/8Ω 负载,并且 具有 一个 2 VRMS 模拟输入接口,支持与 TI 的 Burr-BrownPCM52xx DAC 系列这类高性能 DAC(例如PCM5242/PCM5252)无缝连接。除了出色的音频性能外,TPA3244 还兼具高功率效率和超低功率级空闲损耗(0.45W 以下)两大优点。这可以利用 65mΩMOSFET 以及优化型栅极驱动器方案来实现,该方案相比传统的分立实现方案可显著降低空闲损耗。

楼主:
芯片管脚如下 44个管脚

楼主:
典型应用1:

楼主:
典型应用2:

楼主:
典型应用3:

楼主:
典型应用4:

楼主:
PCB设计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贵,可以买一片玩玩。

想要玩玩的朋友, 这个器件应用还是有点难度的
推荐参考一下 EVM 板的图纸来玩.
可以去 TI 官网 查 TPA3221EV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玩玩的朋友, 这个器件应用还是有点难度的
推荐参考一下 EVM 板的图纸来玩.
可以去 TI 官网 查 TPA322 ...

最小系统应该好做,主要是散热要设计好。

楼主:
3.TPA3245  115W 立 体 声 、230W  单 声道 PurePath™  超 高 清 模 拟 输入入 D 类放 大器。TPA3245 是一款高性能 D 类功率放大器,它具有 D类效率并且能够带来真正的高端音质。该器件 特有 高级集成反馈设计和专有高速栅极驱动器错误校正功能(PurePath™ 超高清)。该技术可使器件在整个音频频带内保持超低失真,同时展现完美音质。该器件在AD 模式下工作,最多可驱动 2 个 115W/4Ω 负载和 2个 145W/3Ω 负载,并且 特有 一个 2 VRMS 模拟输入接口,支持与高性能 DAC(例如 TI 的 PCM5242)无缝连接。除了出色的音频性能外,TPA3245 还兼具高功率效率和超低功率级空闲损耗(0.45W 以下)两大优点。这可以利用 65mΩ MOSFET 以及优化型栅极驱动器方案来实现,该方案相比传统的分立实现方案可显著降低空闲损耗。

楼主:
芯片引脚:

楼主:
性能参数:

楼主:
典型应用1,适用于最小系统的搭建,电源以及前级部分需要自己增加,注意散热:

楼主:
典型应用3,适用于最小系统的搭建,电源以及前级部分需要自己增加,注意散热:

楼主:
PCB设计,适用于最小系统的搭建,电源以及前级部分需要自己增加,注意散热:

楼主:
TPA6404-Q1 50w,  2 mhz模拟输入-通道汽车级音频放大器
     tpa6404 - q1设备是一个四通道模拟输入类d音频放大器实现2.1MHz PWM开关频率,使成本优化的解决方案在一个非常小的4.4 cm 2 PCB尺寸,完整操作到4.5 V开始/停止事件,和特别的音质,高达40 kHz音频带宽。

楼主:
芯片如图所示:

楼主:
封装如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