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让从给主发数据呢?

楼主(2017-10-22):
串口通信分为主和从,由主提供时钟信号,那个主给从发信息的时候很方便,但从给主发数据的时候就很不方便了,因为没有时钟信号,所以不能发送,那么有什么方法能让从给主发数据呢?

网友A:
不会是必须要等这主发数据的那一个瞬间吧

网友B:
如果主不发送数据,是不是从就完全不能发送数据给主了呢?

网友B:
因为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C:
SPI接口分为两种:三线SPI接口和四线SPI接口;
四线接口包括以下四种信号:
  (1)SDI – 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2)SDO – 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3)SCL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4)/C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网友C:
三线接口三种信号:
       (1)SDA – 主器件数据输入输出
  (2)SCL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3)/C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通信方式:
       (1)主器件发送数据
                  a)   使能从器件;
                  b)发送数据,每个SCL上升沿发送1 bit数据
                  c)发送完毕,/CS拉高
       (2)主器件读数据(不是从器件发送数据)
                  a)   使能从器件;
                  b)发送读命令,与发生数据一样,每个SCL上升沿发送1 bit数据
                  c)此时若是三线接口,主器件交出SDA控制给从器件;若是四线接口,SDI仍由主器件控制。主器件仍然控制SCL,在每个上升沿读取1bit返回数据;
                 d)读取完毕,/CS拉高
SPI所有的数据传输都是主器件控制的,从器件不会主动发送数据给主器件。

网友D:
430的硬件SPI,只有在发送数据时才会产生SCLK信号,所以,如果向从设备请求数据,需发一个空数据,以产生SCLK信号.

网友E:
430的SPI串行通信支持从机模式啊。为何楼主说不能呢?

网友F:
430的SPI串行通信支持从机模式

网友A:
SPI可以实现主从互发

网友G:
数据发送的方式就是返回数据

网友G:
从机也是有时钟信号的。

网友H:
从机主动发送数据?

网友I:
转换发送的模式。

网友J:
现在zigbee能够实现。

网友K:
串口怎么可能会有主从机?

网友H:
从机不能主动发送数据的。

网友I:
主从机可以互相交换的吧。

网友J:
可以双向通信。

网友K:
串口的通信数据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三线接口三种信号:
       (1)SDA – 主器件数据输入输出
  (2)SCL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这个基本的信息还是要掌握的

网友M:
这个没啥特殊的要求的哈,,主要是将两边的数据通讯率设置好的。

网友N:
串口是没有主从的

网友O:
串口可以通过中断进行读取数据。

网友P:
没有见过串口的主从数据。

网友Q: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N:
楼主说的是spi吗?

网友O:
串口中断能够及时收到数据并处理。

网友P:
485也可以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Q:
串口模式不是都是单工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