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TM32F103 串口4可以不可以IAP?

楼主(2017-10-23):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能进行数据通信,都可以进行IAP的吧。

网友B:
默认的好像只有串口1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进行数据通信,都可以进行IAP的吧。

需要自己写boot的。

网友D:
用官方的软件的话,只能用串口1.

网友E:
确实可以的,不过最好用串口1,方便。

网友F:
可以的,用串口终端,必须自己写boot协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官方的软件的话,只能用串口1.

是的,我也记得是只能用串口1.

网友H:
默认串口1,其它的都不可以吧。

网友I:
没有搞过,一般只用默认的串口进行升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默认串口1,其它的都不可以吧。

其他的也是可以的,网上有相关的教程。只要是串口,都可以用来升级。

楼主:
看到这方面的资料了!谢谢了!

网友K:
不可以的,只能串口1,官方是这样说的。

楼主:
已经确定可以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