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新手画的4层板,请教论坛里大神多指点不足的地方

楼主(2017-10-23):
注:TOP层和BOT层还没完成整体覆铜。

楼主:
还有一张TOP和BOT的。

网友A:
请用单层图片显现,这种图看不出问题

网友B:
需要控阻抗吧 参考层都是不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单层图片显现,这种图看不出问题

板子太大,截取图片有限

网友C:
最好留一个完整得地平面! 看图好像每层都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