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阻分压式直流电压采集电路求助

楼主(2017-10-23):
这张电路的电压采集原理我不太懂,有哪位大神能给我讲一下,就是大概说一下哪个电阻电容是干嘛用的,小白求助,跪谢!!!

网友A:
电路R3的接法确实比较怪异。
C1是为了抑制共模干扰,取值一般就是pF级别,R3可能是为了降低C1的等效ESR电阻,并联下使等效电阻更小;DC-接GND的话就是同相输入放大电路了

网友B:
也许电路错了,也许是不完整

网友C:
这个电路似乎是错的,干了一辈子第一次看见。

确实是错的,没有信号电流回路。

网友D:
市电采集电路。R3没有错。

但是这个电路总存在安全隐患。还是用电压互感器稳妥。

网友E:
这个一个差分放大电路,R3、C1的接法有误,R3、C1一端接同相端,另一端应该接GND,和C2、R4对称,起低通作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是对的。
R1,R2,R3是分压电路,运放检测R3上的分压比就能知道输入电压。
C1是滤波电容,起到平滑分压电压的作用。
Q1是同相放大电路,但是工作在了高共模状态,这个用法不太合适。R4,C2用于设定Q1增益。
Q2、R5组成跟随器电路,R6是输出限流。
这个电路是单电源工作,指标较低,作为电路学习可以,不建议实际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是对的。
R1,R2,R3是分压电路,运放检测R3上的分压比就能知道输入电压。
C1是滤波电容,起到平滑 ...

运放虚短的情况下,R3怎么有压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运放虚短的情况下,R3怎么有压差?

虚断的情况下能知道R3上的电压吧。DC+到R1,到R3,到R2,到DC-,应该能求出R3电压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市电采集电路。R3没有错。

没有信号回路,只能当作比较器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没错,DC-为虚地,R1  R3  R2 位分压电路。同时R1 Q1  R2  R4又组成正比例放大。C1滤波,C2相位补偿,增大相位裕量,防止自激。R5为匹配输入端的信号源内阻,使得由失调电流引起的“失调电压”减小。R6的作用限流,还有一个作用是:当负载为容性负载时,接上R6,可以减小自激的产生。

网友C:
电路粗看似乎对的,细看肯定有不对,差分电路也得有参考源,DC-作为参考源,没有研究过,运放正输入应该通过电阻接到参考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