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CMD文件解读(2)

楼主(2017-10-23):
DSP28335—CMD文件解读(2)

在nonBIOS情况下,CMD文件不外乎就三个:28335_RAM_lnk.cmd(用于仿真调试) 、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   F28335.cmd(用于flash烧写)。仿真调试时只用前两个,用于flash烧写时只用后两个,且不管在何种方式下28335_RAM_lnk.cmd和F28335.cmd不能同时用,也不能代替用。
在DSP28335—CMD文件解读(1)中,已经介绍过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
     在用28335_RAM_lnk.cmd时,一般情况下直接用TI给的,不需要做修改即可满足调试用,模式较固定,当然你也可以做相应的修改用到哪块RAM存储空间,在CMD文件里做相应的分配即可。

  • MEMORY
  • {
  • PAGE 0 :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04E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    RAML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4000

  •    ZONE7A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00FC00
  •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 length = 0x000076
  •    CSM_PWL    : origin = 0x33FFF8, length = 0x000008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
  •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 PAGE 1 :
  •    RAMM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RAMH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4000
  •    ZONE6B     : origin = 0x13FC00, length = 0x000400

  •    ZONE7B     : origin = 0x20FC00, length = 0x000400
  • }

  • SECTIONS
  • {
  •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    ramfuncs         : > RAML,      PAGE = 0
  •    .text            : > RAML,      PAGE = 0
  •    .cinit           : > RAML,      PAGE = 0
  •    .pinit           : > RAML,      PAGE = 0
  •    .switch          : > RAML,      PAGE = 0
  •
  •    .stack           : > RAMM,      PAGE = 1
  •    .ebss            : > RAMH,      PAGE = 1
  •    .econst          : > RAMH,      PAGE = 1
  •    .esysmem         : > RAMM,      PAGE = 1
  •    IQmath           : > RAML,      PAGE = 0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 NOLOAD
  •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    ZONE7DATA        : > ZONE7B,    PAGE = 1
  •    ZONE6DATA        : > ZONE6B,    PAGE = 1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TYPE = DSECT
  •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TYPE = DSECT
  •
  •
  •    .adc_cal     : load =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 }

    而编写用于flash烧写的F28335.cmd文件时相对来说较复杂些,根据不同的情况需要做一些修改。

网友A:
28335_RAM_lnk.cmd是什么文件?

网友:
如果计算大数据的 怎么配置cmd

网友B:
对应外部ram怎么访问?

网友A:
正常的应该是通用cmd文件吧。

网友:
以前计算fft的时候都报错了。

网友B:
cmd的分配空间是否需要外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