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系列DSP芯片的命名法

楼主(2017-10-23):
DSP TMS320系列DSP芯片的命名法

TMS   320   (B) VC   5402   PGE (L)
      1         2       3   4     5          6     7

    1.前缀:TMX=实验器件 TMP=原型器件 TMS=合格器件

    2.系列号:320=TMS320系列

     3.自举引导加载选项:(B)

     4.工艺:
     C=COMS
     E=COMS EPROM
     F=Flash EEPROM
     LC=低电压CMOS(3.3V)
     LF=Flash EPROM(3.3V)
     VC=低电压CMOS(3V)
     UC=超低电压CMOS(1.8-3.6V,内核1.8V)

     5.器件类型:
     C1X: 10,14,15,46,17
     C2X: 25,26
     C20X: 203,206
     C40X: 40,44
     C5X: 50,51,52,53,56,57

    C2000
    C24x: 240,241,243
               2401,2402,2403,2404,2406,2407
    C28X: 2801,2802,2806,2808,2809,2810,2811,2812,28015,28016,28044

     C5000
     C54X: 541-549
               5401,5402,5404,5405,5407,5409,5410,5416,5420,5421,5470,5471
    C55X: 5502,5503,5506,5507,5509,5510

     C6000
    C62X: 6201-6205,6211
     C64X: 6410-6416,6418,64210,6424,6454,6455
     C67X: 6701,6711,6712,6713,6720,6722,6726,6727

     6.封装类型:
     PAG=64 -引脚塑料TQFP
     PGE=144 -引脚塑料TQFP
     PZ=100 -引脚塑料TQFP

     7.温度范围:(默认0°C-70°C)
     L=0°C~70°C
     A=-40°C~85°C
     S=-40°C~125°C
     M=-11°C~125°C
     Q=-40°C~85°C,Q100 Fault Grading

     8.补充说明:
     PLCC=带J形引线的塑料芯片载体
     QFP=四方扁平封装
     TQFP=薄四方扁平封装

网友A:
DSP芯片工作的数据格式

网友B:
有关于msp430的吗?

网友C:
对DSP的理解还不是很多

网友D:
F=Flash EEPROM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A:
数据以定点格式工作的DSP芯片称为定点DSP芯片,如TI公司的TMS320C1X/C2X、TMS320C2XX/C5X、TMS320C54X/C62XX系列

网友B:
单片机命名格式是什么

网友C:
现在一直在使用TMS320F28335.

网友D:
msp430中的F也是Flas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