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传输线变压器原理分析

楼主(2017-10-23):
看原理图,传输线变压器应该是功率合成和巴伦的混合网络,但对其电路连接和原理分析,不是很明白,求指教!

网友A:
这个,建议找些相关资料去看看,不是简单的“电路连接和原理分析”能说清楚的。

基本上,那是个合成、匹配和巴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找些相关资料去看看,不是简单的“电路连接和原理分析”能说清楚的。

基本上,那是个合成、匹配 ...

不管怎样,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找些相关资料去看看,不是简单的“电路连接和原理分析”能说清楚的。

基本上,那是个合成、匹配 ...

实物的示意图重新画了一下,您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物的示意图重新画了一下,您帮忙分析下!

简单而言,你可以将传输线变压器(TLT)视为一个1:1的理想变压器,从中可以发现这是个1:9的合成和阻抗变换,后面是个巴伦(差分转单端)。

稍微具体点的内容在我的帖子内有论述,想完整地了解相关知识则建议看书或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而言,你可以将传输线变压器(TLT)视为一个1:1的理想变压器,从中可以发现这是个1:9的合成和阻抗 ...

先生,厉害!模型理论找到了!是一种双线的1:9的平衡-不平衡巴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