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这电视保险丝烧了,换了一个还是烧了怎样修?

楼主(2017-10-23):
(无正文)

网友A:
换了一个还是烧,继续换,换个大点的(应该在第一个烧了以后,就要检测后面电路是否有短路,不应该马上换保修)

网友:
烧保险说明你后续电路出问题,如果不找到问题所在,你换在多的保险都能烧完

网友B:
查一下有没烧坏或短路的器件

网友C:
电视机烧保险管一般是开关管完蛋了,换一只

网友D:
电源线里串个灯泡再换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