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积分电路

楼主(2017-10-23):
我在设计电路过程中需要用到积分电路,但是其中碰到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1、积分电路的输入为接地时,当给运放供电±16V后,输出并不为零,而是一个200mV的一个直流信号,如图所示,这是为什么?
2、而我在实际测量积分电路工程中,这个直流的输出信号更大,大概有10V左右。我猜测可能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对电容进行了充电,可是在测量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充电的过程,而是输出直接变成10V左右。并且当我在输入端加入一个正弦信号,输出信号是一个以10V左右为中心线振荡的余弦信号,并没有体现出来积分电路的积分功能。
3、我通过查阅一些资料发现,在积分电路的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大的电阻,可以消除这种输出信号上移的现象。但是这又会造成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不是绝对的积分关系的问题,请问有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请教了。

网友A:
我猜测可能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对电容进行了充电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可能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对电容进行了充电

是的。

谢谢您的回答,那请问为什么观察不到充电过程呢?从0V到10V我感觉应该有一个逐步增加的变化过程啊。还有就是这种现象有办法消除吗?

网友B:
一个不带控制的积分电路是没有用。

网友C:
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不大,充电速度快,所以看不到

网友D:
你把电容短路放电,然后看看积分输出。
积分电路肯定要有控制的,控制什么时候开始积分,什么时候停止积分,或者反向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不大,充电速度快,所以看不到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电路的时间常数为RC=18.35*1000*1*0.000001=0.01835s,运放TL082CD的最大输入失调电压是10mV,如果充电到10V所用时间不应该是t=10V/10mV*RC=18.35s,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电容短路放电,然后看看积分输出。
积分电路肯定要有控制的,控制什么时候开始积分,什么时候停止积分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积分电路的控制应该怎样设计呢?能否给我一个例子呢?我使用积分电路的目的就是得到输入信号对应的积分值,我很清楚如果在电容处并联一个电阻,形成一个放电回路,这个积分电路将不会有这个直流量,但是这样就不能够实现我想要得到输入信号对应积分值的目的了

网友D:
积分电路,输入值不变且非零,只要不饱和,输出电压会一直线性变化的,也就是说,积分不仅和输入有关,还和时间有关。
没有时间限制,无法求积分,和高数的定积分一样,总有时间起点和终点。
你要控制,无非是输入的值变化,比如方波,一会1V,一会-1V,积分输出就是三角波,三角波的峰值电压就是你要的结果。
关键是搞懂原理。

网友E:
电容一定要有直流放电路径,否则,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你可以用镊子手动给电容放一下电试试,看看这个过程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电路的时间常数为RC=18.35*1000*1*0.000001=0.01835s,运放TL082CD的最大输入失调电压 ...

这个时间你不一定看到。
如果上电时,你先把电容短路,然后松开,你才可以确保看到。
否则,上电瞬间,还是双电源,上电先后有顺序,运放建立稳定时间有差异,这个电容说不定就快速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