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精度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7-10-23):
各位大神,小弟在一个项目中客户需要一个3mV精度的0-10V模拟量输出,我现在用的16位的DAC,可是DAC的5V电源的精度不够,导致DAC输出精度不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精度高一些的稳压芯片推荐一下,或者有其他好一些的处理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万分之五的精度,有点难度呵,各方面都要注意呵,主要是电源,基准。直流性能好的OP。对温票性能好的阻容器件。

网友A:
为何这么高的精度的糸统怎么叫刚出道的新人(或在校生)做呢?老板或上级怎么想的。

网友A:
12位的有效精度,

网友B:
"精度"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没有明确,后面的事情就难了。
假设楼主所说的“3mV精度”,其意义是:在输出0~10V的范围内,任何温度下(当然有限制,譬如10~30度)的误差不超过3mV,
那么:
1.16bitDAC的分辨率足够了;
2.所用DAC的精度(INL、DNL等)不知,但一般来说16bit的DAC满足0.03%的应用是没问题的;
3.基准,楼主如果采用了普通线性稳压器作为基准,那后面的事情就基本没戏了,基准的温度系数至少要小于15ppm/度(至少要留一半的误差指标给电路的其他部分,其实建议选用5pp级别的),而一般的LDO至少会在100~200ppm以上;
4.运放的问题不大,也许LM358也可以过关;
5.电阻,DAC到输出端口肯定还需要放大,电阻的精度无所谓,但其温度系数应采用100ppm/度这个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没有明确,后面的事情就难了。
假设楼主所说的“3mV精度”,其意义是:在输出0~ ...

前辈说的几个问题我都有考虑到,现在就是这个基准的问题,本来有数字量输出的,我理解的就是模拟量作为参考,后来交验的时候客户才提出来这是用在特殊设备上的,所以模拟量也需要误差不超过3mV的精度,不知道前辈有没有符合要求的基准电源推荐的,谢谢

网友C:
3mv,LM358运放已经不行了,它的输入失调最大可以到10mv左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分之五的精度,有点难度呵,各方面都要注意呵,主要是电源,基准。直流性能好的OP。对温票性能好的阻容器 ...

是有点难啊,现在主要的就是电压基准精度太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几个问题我都有考虑到,现在就是这个基准的问题,本来有数字量输出的,我理解的就是模拟量作为参 ...

精度高点的基准源公差大致在千分之几,还差一个数量级……

假设这是单个/小批量的产品,
考虑每一个产品都通过校准的方法,并通过软件来修正误差;
必要的话,另加一个温度传感器,同样通过软件来修正温度导致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mv,LM358运放已经不行了,它的输入失调最大可以到10mv左右呢。

失调电压是不计入误差的,这是“可调整”的,
失调电压的漂移才是需要考虑的,而这个参数在LM358是7uV/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几个问题我都有考虑到,现在就是这个基准的问题,本来有数字量输出的,我理解的就是模拟量作为参 ...

没有用过可以作为“电源”来用的基准芯片,
如果允许电流小一些,可以使用REF5050(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可以作为“电源”来用的基准芯片,
如果允许电流小一些,可以使用REF5050(TI的) ...

多谢前辈,DAC是uA级的,REF5050最大输出10mA,基准芯片单独给DAC是足够的,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失调电压是不计入误差的,这是“可调整”的,
失调电压的漂移才是需要考虑的,而这个参数在LM358是7uV/度 ...

我觉得很勉强,7uv是典型值,实际最大会有20uv每度,输出10V,还得起码放大2倍,已经超过3mV了。
实际产品中,LM358/LM324,确实温漂挺大的,我以前实际测试过2个,一个7.4uv,一个17.6uv。
这只是温漂,还有老化漂移。
以前有低档的温度仪表,K热电偶,校准后放置一段时间,一样的室温,温度偏差几十度,OP07则很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DAC是uA级的,REF5050最大输出10mA,基准芯片单独给DAC是足够的,我试一下 ...

DAC的电源和基准应该是分开的,用高精度的基准就行,好像没有多少基准芯片是大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很勉强,7uv是典型值,实际最大会有20uv每度,输出10V,还得起码放大2倍,已经超过3mV了。
实际产 ...

您老采用了什么算法?

假设:
DAC的最大输出为5V,增益为2.5倍,则可以输出最大12.5V
失调电压温度系数最大值20uV/度,温度变化范围±20度,
则失调在输出的变化量为20uV * 20度 * 2.5倍 = 1000uV,

何来“已经超过3mV了”?而且之前举例是“温度变化范围±10度”;

用LM358、LM324做热电偶放大器,如果还是一个大三的刚混进实验室的学生,倒是可以原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老采用了什么算法?

假设:

什么算法,乘法呀,温度上升60度,不就3mV了?
温度变化正负10度,我没有注意到在哪里提到了。
至于热电偶用LM324,是一些低档货,热电阻和热电偶兼容设计的,别人愿意这么用,不是谁设计的问题,不是我赞成这种设计,只是举例说明这样设计不行。室温没有变,测量的温度变化了几十度,相当于输入漂移变化了1mv多了,当然低档货的漂移,不一定全是运放,还有其它器件,大头还是运放。

网友:
有些运放带自归零技术的,还有零温漂的,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