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能被识别,但是NUC131不能被识别,请问是电路问题吗

楼主(2017-10-23):
如题,用ICP tool软件检测,能检测到Nulink,但是就是检测不了芯片,一直在显示检测中。

请问这样的情况是电路问题吗?

电路是自己设计的,但是是把nulink含电源的那一排VCC ICEDAT ICECLK nRESET GND接到nulink上了,电路的电源指示灯也亮了。

应该不是固件的问题吧,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打开ICP工具时要选择目标芯片,选NUC100系列再连接,如果还不行就安装下最新的ICP软件,用Demo板试下能否识别

网友B:
接口没问题吧,看看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B:
接口没有弄对,或者没有接好,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认真看看焊接。

网友C:
固件肯定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D:
现在搞好了吧,这个如果接口没问题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找到答案了,是电路的问题。

电路在ICE_DAT处外接了一个上拉电阻,所以这个引脚的电平一直下不去,把这个上拉电阻拆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