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无稳态多谐振荡器为什么两边的LED闪得不一样呢?

楼主(2017-10-23):
做了一个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第一次做时,三极管用S9014,电阻R1和R4用390欧姆,R2和R3用33K,电容用22微法,用4V电池供电。但是奇怪,做出来后,左边LED1和右边LED2闪得不一样,右边的正常会闪一下黑一下,而左边的就一直亮,但是也有微闪。我想要的效果是两个都闪一下,黑一下。开始我以为是左右两个电容误差大,然后测量每个电容后,把电容都换成33微法了,而且测量后才换的,两个电容误差非常小。后来还是一样闪得不一样。然后我又把R1和R4换了,测量后误差不大才换的,但是还是一样闪得不一样。然后我又把左边的Q1三极管换了。在原来那包三极管中找出一个放大倍数最小的一个(里面都是同型号的三极管,我只是想他们可能误差大才会闪得不一样吧)把左边Q1换了,可是接上去后,还是闪得不一样。我现在都蒙了,怎么会回事呢,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三极管特性无法百分之百相同,当一个通导时,会影响另一个的通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特性无法百分之百相同,当一个通导时,会影响另一个的通导

但也差别太大了吧,一个会闪,另一个像没闪一样,一直会亮,但另一个会黑一下又亮一下的闪。还是哪里错了,如果把电容极性换下位置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也差别太大了吧,一个会闪,另一个像没闪一样,一直会亮,但另一个会黑一下又亮一下的闪。还是哪里错了 ...

网上有很多讲解,你看看就明白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30592feb81c758f5f61f6788.html
课本上应该也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讲解,你看看就明白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30592feb81c758f5f61f6788.html
课本上应 ...

这个我看了好多,开始一直没能理解过来,因为有些讲解很狗血,后来看了一个不知台湾还是香港的,繁体的讲得很详细。我的是左右零件都用同样型号,而且用万用表测过,都误差不太的,竟然做出来两个闪得差别好大,后来我又做多一个,换了型号电容,电阻又换其他的,做出来还是一样问题。右边的闪得快,左边的也有一点点闪,但灯一直亮,真奇怪。这里如果能发视频就好,我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讲解,你看看就明白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30592feb81c758f5f61f6788.html
课本上应 ...

我昨晚再做了一个,还是一样,差别太大了。真搞不懂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每个零件都一定要详细计算过才能做出来呢?我只是大概地使用了零件。我用的是4V的电源,麻烦你给我计算下这些零件都用哪些?LED可以用任何颜色的,我都有。是小型的那种指示灯。我按照你的再做一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晚再做了一个,还是一样,差别太大了。真搞不懂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每个零件都一定要详细计算过才能做 ...

没用的,这样选出来的元件不可能一样闪的,不要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这样选出来的元件不可能一样闪的,不要浪费时间了

那怎样才能闪得同步?今晚照着网上别人说的又做了一个,但这次两个都亮,不闪也不黑,就一直亮,妈的,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