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电子的一个图,困扰我好久了,求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17-10-23):
求解d图,为什么Dz2会击穿

网友A:
应该处于临界。
它击穿或不击穿基本不影响输出电压吧
a:5V
b:0.6V
c:0V
d:5V

网友B:
反向击穿,在可恢复范围内的。反向电流再继续增加  就不行了

网友C:
稳压二极管,就是靠反向击穿特性工作的。
这种击穿是可逆的,只要不超过极限值。

网友D:
我觉得是5+5=10,满足了反向击穿的条件,

网友E:
稳压管就是工作在这个条件,您说的击穿是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