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阻降压后电压输出端一定要加这个电阻吗?

楼主(2017-10-23):
一个电蚊拍的容阻降压电路,想改一下来,外接充4V的蓄电池。但是原来的太危险了,没稳压。想加个稳压管。但是问题是,稳压管前还要加电阻吗?还是那个分压的电压给那个电容承担了?

网友A:
输出,一般有大电容滤波的,否则上电瞬间,你加的稳压二极管很容易烧掉。
如果前面串电阻,这个电阻也容易烧掉的,要选抗浪涌的电阻。
具体还得看看后级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想后面接4伏的小型蓄电池啊,用来充电,原来的电蚊拍的,我想把电池外置用,充满电后要拆电池来用。

网友A:
注意危险呀,还是不要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危险呀,还是不要这么干。

不是加了稳压就安全了吗。我只是想加稳压后,输出就搞两条线出来接电池。其他的还在电蚊拍柄里面。电蚊拍原来是坏的,网被拆了。刚好没充电器来充那个小电池,而小电池又可以作为我平时玩电子时的电源。我不是电子专业的,平时想玩的时候才弄一下,懂得少,没办法。

网友A:
会触电的呀,懂得少要更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触电的呀,懂得少要更注意安全。

那等我再想想,加电阻、稳压管、还有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B:
容阻降压太危险,给蓄电池充电可以用5v手机冲电器diy,更安全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等我再想想,加电阻、稳压管、还有滤波电容看看。

你加的这些器件,都是不隔离的,会触电的。

网友C:
原电路就挺好的,没必要加稳压管。很多便宜的用电池的电子产品都是这么干的。有的甚至连整流桥都只用1个二极管代替。
眼不见心不烦,很多便宜的电子设备,你拆开能吓你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路就挺好的,没必要加稳压管。很多便宜的用电池的电子产品都是这么干的。有的甚至连整流桥都只用1个二 ...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的是整流只用一只管比用四只管安全,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