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三色灯问题

楼主(2017-10-23):
三个pwm控制三色灯,如何切换灯的颜色,?只亮一个或者关掉?

网友A:
RGB的四个脚,共阳极的话一个脚接电源,另外三个脚分别对应不同的颜色,接地时亮,你可以试试看对应关系。通过控制引脚上PWM占空比来控制亮度。
你可以到cypress的官网上下载一个CY8C-042的kit,里面有一个叫PWM的例程就是通过三个PWM控制RGB产生不同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的四个脚,共阳极的话一个脚接电源,另外三个脚分别对应不同的颜色,接地时亮,你可以试试看对应关系。 ...

我通过占空比设置了以后 灯没有变化 一个灯设0 其他俩个设置最高,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通过占空比设置了以后 灯没有变化 一个灯设0 其他俩个设置最高,不行

灯会亮吗?是不是三个脚各控制一个颜色。
建议你先用GPIO调试一下三色灯。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看一看输出的PWM是不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