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以太网PHY出来能不能用百兆的以太网变压器

楼主(2017-10-23):
如题,不想改底板,只用到百兆,千兆PHY出来能否直接接到百兆变压器,物理连接上应该不存在问题吧,急求大神赐教,拜谢!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用了千兆的贵PHY,而用百兆的变压器,这个也只是百兆,百兆变压器和千兆的价格差别不是很大,但是PHY就差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用了千兆的贵PHY,而用百兆的变压器,这个也只是百兆,百兆变压器和千兆的价格差别 ...

确实差7,8块钱,硬件先一点点改吧,样板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差7,8块钱,硬件先一点点改吧,样板没事。

你这买的什么PHY··差7.8块,被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买的什么PHY··差7.8块,被坑了吧···

QFN封装的百兆口最多就5,6块钱,千兆口10几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QFN封装的百兆口最多就5,6块钱,千兆口10几块。

RTL·IC+等百兆就两三块,千兆也不过6.7块···你是用哪个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IC+等百兆就两三块,千兆也不过6.7块···你是用哪个做的?

那厉害了,我用的DP83848和KSZ90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厉害了,我用的DP83848和KSZ9031。

哈哈··那你被坑了···

网友B(2018-09-26):
DP83848几十年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