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N76E003上电启动不良

楼主(2017-10-23):
我现在正在使用N76E003这款芯片,发现有上电没有反应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是我电路问题还是这个CPU问题。有这样问题的芯片占5%
电路构架:1、电源使用变压器反激供电,输入供电Vbat=12-40v
2、由辅助电源变压器输出Vin=12v,经过数字稳压XL1509-5.0输出Vout=5v
3CPU AIN脚采样(采样输入供电)分压PAIN=150K/8.2K;
问题:1、输入Vbat=12v-40v供电,10次有9次芯片不启动,硬件复位没有任何作用。
          (程序只是点一个LED灯,没有任何其他功能) 如果CPU AIN分压电阻150k去掉,每次都可以正常启动。如果把分压电阻150K换成100k,10次有5次不能启动;或者说吧cpu供电改成3.3v,也会好一点。
      2、输入Vbat=12-30v(XL1509的范围限制)不经过辅助变压器,直接接到XL1509输入上,每次都能启动。无论CPU AIN脚有没有分压输入。
正常思路想:1、是cpu供电问题,用示波器扫描,供电很正常,瞬间可以升到5v;
            2、采样脚的问题,分压出来打死也就3v,也没有超压。
之前一直用STM8S,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硬件,就换了CPU.出了这样的问题真怕。出去的机子哪天有时候可以开有时候开不动就死了,请求大神帮忙啊,上周找了代理商的技术员,一周了也没有给我任何回复。

网友A:
哪家代理商?你们的公司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代理商?你们的公司名是什么?

这个就不方便透露

网友B:
应该是电池电压测量导致IO电压有一段时间高于MCU供电电压,然后有一个类似芯片锁死...,没有看到你的电路,只能猜哈...,对AIN加一个肖特基BAT54S,限制电压在0-VCC试下

网友C:
输入供电Vbat=12-40v;??你不要吓我了,单片机这么高压?

网友D:
这是没有按照要求做啊,官方有这个开发板,去买一个看看。

网友E:
我们公司做的时候用的官方开发板的那个原理图做的最小系统。

楼主:
RE: 新唐 N76E003上电启动不良

我把电路图放上来,给大神们看看,是不是能看出问题来,这个电路我之前用STM8S的时候一直用,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电压测量导致IO电压有一段时间高于MCU供电电压,然后有一个类似芯片锁死...,没有看到你的电路, ...

这个我有稳压管限制,也用示波器看过,电压没有超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稳压管限制,也用示波器看过,电压没有超过。

BAT54S比稳压管要好,因为当电源从0V到5V是一个过程,期间可能VBAT,超过了当时的VCC,BAT54S可以保证VBAT在-0.3~VCC+0.3,而不会超过VCC很多,接法是:BAT54S,1--GND,2--VCC(+5V),3--I/O。

网友F:
VBAT   VFAN  HV_L    分别对VCC加一个二极管    4148 4007  5189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VBAT   VFAN  HV_L    分别对VCC加一个二极管    4148 4007  5189都行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用4148试过,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G:
单片机的保护机制应该也有一定问题,为了省成本

网友H:
同遇到这种问题,刚好也是P0.4口做的电池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用4148试过,没有任何效果。

4148是普通开关管,得用肖特基,BAT54S,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I:
是不是辅助线圈,输出能量不够啊

网友J:
我家的比新唐更便宜  改用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家的比新唐更便宜  改用我的吧

什么型号的,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K:
感觉设计不太合理,1509输入直接接到BAT+就行了,干嘛接在反激电源辅助脚?很容易过载造成3843工作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遇到这种问题,刚好也是P0.4口做的电池检测

我试过其他几个AD口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一起研究,你研究出来了分享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设计不太合理,1509输入直接接到BAT+就行了,干嘛接在反激电源辅助脚?很容易过载造成3843工作异常的。 ...

这个是要兼容到60v输入,1509输入最高只有35v,  3843倒是没有发现有问题过。

网友K:
1509带了220UF电容,上电瞬间3843能否正常工作应该看运气。。还有1509负载电流,你和STM8S003系统比较一下,看哪个大些。。我估计N76E003会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1509带了220UF电容,上电瞬间3843能否正常工作应该看运气。。还有1509负载电流,你和STM8S003系统比较一下 ...

我知道这个N76E003 的功耗要大点,可是也不至于一个3A的芯片启不动十几MA的cpu,供电方面我用示波器扫描过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不是3843工作不了,是cpu有时候不启动,

网友K:
你把1509输入端接到BAT+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把1509输入端接到BAT+端试试。。

直接过去试过,每次都能启动, 和AD脚也没有任何关系,   过了变压器去供电,ADC采样脚的150k拆掉也没有任何问题,150k装上就出问题了,关键问题在这里。     你说是辅助供电有问题,一样过辅助变压器,采样的150k不要,cpu启动正常,装上就出问题了。

网友K:
1509输入端串个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到是没有试过,一下试试看,感觉没有什么道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其他几个AD口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一起研究,你研究出来了分享一下咯, ...

同有4%不良,而且好的也不稳定。芯片品质问题,IO口漏电导致芯片锁死,复位都不管用,需要重新全部下电重启(包括IO口的电)。建议ADC需要用MOS管切断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有4%不良,而且好的也不稳定。芯片品质问题,IO口漏电导致芯片锁死,复位都不管用,需要重新全部下电重 ...

又是个狗血的问题,不找到根本问题将是个致命的问题,那些现在用没有问题,不知道哪天用着用着就出轨了

网友L:
关注下这个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HC89F003  管脚兼容STM8S003   只要重写程序

网友M:
我可能知道原因了,你们查找问题的方向错了,和BAT54S 4148这些毛线关系都没有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又是个狗血的问题,不找到根本问题将是个致命的问题,那些现在用没有问题,不知道哪天用着用着就出轨了 ...

最大的可能,是ADC输入管脚的电压先加上,MCU的+5V后加上。
XL1509输入直接接电池,上电速度快,接反激电源的输出,上电慢了很多。
UC3843的启动时间相当长的,要10K对VCC充电到一定电压,才启动。
临时改善措施,只有VBAT检测网络处理一下,当+5V没有上电时,把VBAT电压拉低。
或者调制分压电阻,比例加大,和+5V之间加肖特基二极管钳位。
要验证是否此问题,很容易,其它电路断开,+5V和BAT+的供电,用2个电源模拟,先加BAT+,再加+5V,估计百分百死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最大的可能,是ADC输入管脚的电压先加上,MCU的+5V后加上。
XL1509输入直接接电池,上电速度快,接反激电 ...

这个解释可能性大一些。   单片机的 IO口先有电,vcc后有电  造成上电复位不正常。

网友N:
最简单的,比例加大分压电阻,分压后的滤波电容加大(电压检测的反应速度慢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大的可能,是ADC输入管脚的电压先加上,MCU的+5V后加上。
XL1509输入直接接电池,上电速度快,接反激电 ...

实验证明,像你说的用两个电源,先上BAT+,后上5v,反了,每次都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N:
那说明不一定是上电顺序的关系,也许你的实验和实际有区别。
建议还是示波器同步抓一下+5V和AIN5的电压波形,上电瞬间的波形。
这么高的故障概率,还是很容易定位问题的。
以前NXP的MCU,掉电再上电,如果VCC掉到某个电平区间再升上来,就会死机。

网友K: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3843的辅助电源负载太大,然后+12V 和 +5V上电瞬间通过AD口反灌电流到3843的FB脚,可能造成3843工作异常。解决办法可以试试把C11和C14减小,同时在1509和+12V端,近D2位置放二极管隔离。

楼主模电基础有待提高,3843辅助绕组取电这种非常规设计应该尽量避免的,况且还可能是大电流取电。即使现在工作正常,也有隐患的。除非是低端消费或玩具类项目不用质保,否则量大了会玩死老板。。。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可能知道原因了,你们查找问题的方向错了,和BAT54S 4148这些毛线关系都没有 ...

你知道原因赶紧说出来啊,急死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知道原因赶紧说出来啊,急死大家了!

我如果知道什么解决我就不用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了,直接分享就好了,我也急死了,还有几千台机子,是要用这个芯片还是用STM8,STM8有没货,又贵

楼主:
今天我又去试了一下,在采样脚上加肖特基钳位。并且用示波器扫描了一些波形黄色是 5v供电;
蓝色是 VBAT采样脚;

这样的波形是启不动的 因二极管钳位的原因采样保持在0.3v

这个是我用镊子把采样脚短路到地,这样子每次都能正常启动
把镊子这样子弄能启动之后重新上电有能启动3-4次,然后就不启动了。
这是5v独立供电,先给BAT+供电,启动后再开5v,也是每次都能正常启动。

以上这些波形真心看不出什么玩意来。
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可能知道原因了,你们查找问题的方向错了,和BAT54S 4148这些毛线关系都没有 ...

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3843的辅助电源负载太大,然后+12V 和 +5V上电瞬间通过AD口反灌电流到3843的FB脚,可能 ...

你说的这个办法,我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弄着弄着,不知道什么情况每次都可以启动了,一头雾水,在摸摸芯片烫手,烧坏了反而好了,启动良好,用万用表量供电脚,15欧;;这回真的好了;每次都可以启动。

网友P:
   3843供电7脚…R2/10K    ????

网友N:
把XL1509改为7805三端稳压块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弄着弄着,不知道什么情况每次都可以启动了,一头雾水,在摸摸芯片烫手,烧坏了反而好了,启动良好 ...

可能你把单片机中的钳位二极管烧掉了,AD口的电压灌不到单片机VCC上,就看起来正常了。。
可以试试在AD口串一个电阻,比如100K

网友M:
白天比较忙就没上论坛了,我的观点和gx_huang一致,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C18并联个大电容,比如100uf,您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XL1509改为7805三端稳压块试试。

试了,一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白天比较忙就没上论坛了,我的观点和gx_huang一致,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C18并联个大电容,比如100uf,您再 ...

也试过,470uf都试过,一个效果

网友N:
当没有头绪时,想办法减少怀疑对象,把MCU的其它无关电路都去掉,只保留电源、复位、AIN5、指示是否正常启动的LED输出。

网友Q:
此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并解决了,请联系QQ:  1045845765     讨论解决方案

网友R: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第一次使用也遇到了;方便联系我:18682151330,微信也是这个号码

网友S:
引用 楼主:
也试过,470uf都试过,一个效果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做的是太阳能火把灯。。。
电池的电压在2.4V-4.4V,超过这个范围电池会断电。
每次电池的电用完了,拿去充电,充电2.4V以上芯片就会工作了,但又一定几率芯片像死机了一样,不工作,只亮了一一个灯,断电重接都不行,只有断电稍微久一些才可以。
这是怎么情况呢??程序只有定时器开了,ADC都没用

网友O:
新塘官方也不来解决,这样谁还敢用这个芯片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此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并解决了,请联系QQ:  1045845765     讨论解决方案

你知道原因,有解决方案就告诉大家哇,先谢过

网友O:
引用 网友R: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第一次使用也遇到了;方便联系我:18682151330,微信也是这个号码 ...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T:
什么问题??我也有发这个问题,机率非常低,也不是每次都能测到,发现过后,连续测100次也可能不会重现问题,所以没管它。要等一会再通电是因为板上电容的电没放完。或都用镊子强制复位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也试过,470uf都试过,一个效果

你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吗?

网友J:
还没找到吗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其他的都没空找问题,这两天有空了继续找,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刚才找到了这么一个规律,是否可以成功启动 在于 5v供电瞬间和VBAT分压点电压或者电流有关,   比如说分压150k/8.2K   输入电压低于26v很容易启动不良。如果100k/8.2k如果电压要低于20v才会启动不良。 (当前的VBAT脚加了BAV99做钳位了)。突然发现,问题大概可以确定,可是最多我只能治标,根本不能治本。这个问题估计要新唐的工程师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T(2017-12-18):
发现启动不良时,复位脚一直是低,电源供电电压正常,你那边是否这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发现启动不良时,复位脚一直是低,电源供电电压正常,你那边是否这么个情况?? ...

这个我倒没有测量,这个月我又搞了600片,现在我把辅助电源的启动电路改善了一下,600片暂时没有发现有起不动的,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改善了还是我的电路改善了,相对要好很多了。我拿上回的启动不良的芯片放到现在的电路上,100次还是会有1-2次启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家的比新唐更便宜  改用我的吧

可以帮我申请到样品和烧录器吗?我想试试用这个芯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申请到样品和烧录器吗?我想试试用这个芯片。

现在申请不了开发板了  只能买仿真工具和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申请不了开发板了  只能买仿真工具和烧录器

那可以帮我申请到样品吗?

样品可以 但是你没有开发工具岂不是干瞪眼

网友U(2019-10-17):
楼主 .最终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U:
楼主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我现在测试下来 . 是RC电路的问题.如果设置P20为外部复位引脚,那么C电容的值最好小一些. 我之前电路是用了10uf  0603,结果有1%的不良.改成104,故障消失;
还有个解决办法, 把p20引脚配置为p20输入. 不作为reset引脚. 这样 也是可以100%工作. 而且不影响调试和下载.

网友V:
官方开发板用的10u复位电容,看你的图纸用的104,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网友W(2020-10-17):
我最近用的M058ZDN也遇到这个问题,焊了400片,发现有一片上电偶尔不启动,有两片不定时重启(用示波器看过,死机了,内部有看门狗)。我的产品用在电力系统上,不允许有故障的,这个概率真的不能接受,万一出厂测试合格的,到了客户那里,突然不启动了,就玩完了。有稳定可靠的芯片推荐下么,这个真的不敢用了。

网友X:
有没有可能是你买到假的芯片了,N76E003还是比较容易仿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