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5500

楼主(2017-10-23):
我做了几组实验,像我这样直接经过网线接到电脑上的,IP设置的是以太网地址,只是这样就没有默认网关,所以我按照自己理解,设置为如下

wiz_NetInfo gWIZNETINFO = { .mac = {0x0c, 0x29, 0xab,0x7c, 0x00, 0x01},
                            .ip = {169, 254, 209, 123}, //是模块本身ip
                            .sn = {255,255,255,0},
                            .gw = {169, 254, 209, 1},
                            .dns = {0,0,0,0},
                            .dhcp = NETINFO_STATIC };  //静态 NETINFO_DHCP    NETINFO_STATIC
这样应该对吧???
我是参照《飞鸿踏雪》引用wiznet库函数,从stm32 改为M4程序,如下
spi配置: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2_SPI0SEL_PCLK0, MODULE_NoMsk);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Msk | SYS_GPB_MFPL_PB3MFP_Msk | SYS_GPB_MFPL_PB4MFP_Msk | SYS_GPB_MFPL_PB5MFP_Msk);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SPI0_CLK | SYS_GPB_MFPL_PB3MFP_SPI0_MISO0 | SYS_GPB_MFPL_PB4MFP_SPI0_SS | SYS_GPB_MFPL_PB5MFP_SPI0_MOSI0);
          SYS_ResetModule(SPI0_RST);
    SPI_Open(SPI0, SPI_MASTER, SPI_MODE_0, 8, 25000000);
SPI_DisableAutoSS(SPI0);
//SPI_SetFIFO(SPI0, 3, 3);

spi读写函数: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SPI_SET_SS_LOW(SPI0);
        while(SPI_GET_TX_FIFO_EMPTY_FLAG(SPI0)==0);
        SPI_WRITE_TX(SPI0,TxData);
        while(SPI_IS_BUSY(SPI0));
        SPI_READ_RX(SPI0);
                SPI_SET_SS_HIGH(SPI0);
}
uint8_t SPI_ReadByte(void)
{
        uint8_t ret;
        SPI_SET_SS_LOW(SPI0);

        //while(SPI_GET_TX_FIFO_EMPTY_FLAG(SPI0)==0);
        SPI_WRITE_TX(SPI0,0xff);
        //while((SPI1->SR&SPI_I2S_FLAG_RXNE)==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m4没有rx不为空这个标志/函数/宏》
        ret= (uint8_t)SPI_READ_RX(SPI0);
SPI_SET_SS_HIGH(SPI0);
        return ret;
}

结果是:
MAC: 01:00:00:00:01:01

SIP: 1.1.0.0

GAR: 1.1.0.0

SUB: 1.1.0.0

DNS: 0.0.0.0

楼主:
请又写过这个程序的大神帮帮忙,跪谢

楼主:
从结果来说,应该是spi没通,但是想不通,毕竟可以改的地方我都试过了。
这是stm32 spi 配置程序: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SPI_RCC_Configuration();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

        SPI_GPIO_Configuration();

        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

网友A:
参数没有生效?

网友B:
我觉得必须要有网关的。
另外在局域网搞实验最好用192.168.1.1这个IP段。

网友C:
这个芯片官方提供的有说明和例子。

网友D:
从屋里地址看,就是没有设置对。

网友E:
假如你怀疑SPI有问题,就先把SPI调通啊?
官方库有几个地方要注册函数,你注册了吗?
你确定你的芯片型号,代码里填的是W5500吗?
你确定你选择的通讯方式是SPI不是BUS吗?

楼主:
参数设置应该差不多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nuvoton默认的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选择就是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bit,选择的对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1Edge;//这两个不是太懂,应该是上升沿锁存,下降沿输出。和w5500 datasheet保持一致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软件输出片选,就是关掉硬件自动片选功能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选择就是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7;//这个不懂??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

        SPI_GPIO_Configuration();

        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屋里地址看,就是没有设置对。

这个物理地址不是可以随便设吗?

我这个是参照模块示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你怀疑SPI有问题,就先把SPI调通啊?
官方库有几个地方要注册函数,你注册了吗?
你确定你的芯片型号,代码 ...

库函数
  .IF.BUS._read_byte   = wizchip_bus_readbyte,
      .IF.BUS._write_byte  = wizchip_bus_writebyte
//    .IF.SPI._read_byte   = wizchip_spi_readbyte,
//    .IF.SPI._write_byte  = wizchip_spi_writebyte

注册函数,因为是参照别人程序,所以该注册的,没少应该。
reg_wizchip_spi_cbfunc(SPI_ReadByte, SPI_WriteByte);        //注册读写函数
所以bus和spi怎么确定不太懂,另外您说的对,我去单独试试spi才是正事,之前做别的实验spi是没有问题,不过之前spi是硬件自动片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库函数
  .IF.BUS._read_byte   = wizchip_bus_readbyte,
      .IF.BUS._write_byte  = wizchip_bus ...

注册函数对不对,先单步仿真,看能不能到你的功能里面!
最好不要硬件自动片选,官方库他有NSS使能和失能的函数,填就是了.
物理地址要首字节偶数,
选择BUS还是SPI有个宏,
SPI你觉得可以,看过波形吗?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MCU,如果是新唐M0的,我用过NU029LAN和MINI58FDE都调通过用的也是官方库.
不要看着代码瞎想,怀疑哪里就去实践,这才是DEBUG的正确方法

网友F:
应该已经调试通了吧,这个芯片官方给了代码的。

网友F:
貌似好多有线的网络接口都用的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已经调试通了吧,这个芯片官方给了代码的。

没有通,我快放弃了

网友G:
w5500是作为服务端?

网友H:
我也没调通

网友G:
已上传,搜索《2.TCPS_W5500EVB作为TCP服务器.rar》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上传,搜索《2.TCPS_W5500EVB作为TCP服务器.rar》

m4的吗?

楼主:
我调通了,你是m4的吗????我上传文件《Template-TCP-spi-1.zi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册函数对不对,先单步仿真,看能不能到你的功能里面!
最好不要硬件自动片选,官方库他有NSS使能和失能的函 ...

谢谢,spi当时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册函数对不对,先单步仿真,看能不能到你的功能里面!
最好不要硬件自动片选,官方库他有NSS使能和失能的函 ...

没有示波器,没法看波形,应该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网友H:
可否提供源程序参考!

网友H:
已上传,搜索《2.TCPS_W5500EVB作为TCP服务器.rar》

m4的吗?

网友D:
调试通了?多谢,我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没法看波形,应该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有个东西叫做logic Analyzer

网友G:
M4和103区别应自已可以搞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M4和103区别应自已可以搞定嘛。

stm32的程序我有,避免下重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东西叫做logic Analyzer

好好,我去查查,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否提供源程序参考!

Template-TCP-spi-1 你搜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通了?多谢,我看看。

Template-TCP-spi-1  你搜这个,我上传了

网友H:
编译缺少My_C\Common.c文件
Common.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ibrary\My_C\Common.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应该没有用的Common.c,删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编译缺少My_C\Common.c文件
Common.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i ...

如果不行,这是我的Common.c
void use_sys_init(uint32_t u32PllClock)
{

    /* 使能外部晶振时钟(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等待外部晶振时钟(12MHz)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选择内部高速RC作为HCLK,同时HCLK的分频值为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XT, CLK_CLKDIV0_HCLK(1));

    /* 设置内核时钟为PLL_CLOCK */
    CLK_SetCoreClock(u32PllClock);

                /* 设置SysTick的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HXT);
}
/****************************************
*函数名称:UART0_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串口0初始化
******************************************/
void use_uart0_init(unsigned int unBaud)
{
                /* 使能UART0模块时钟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选择UART0模块时钟为外部晶振源,分频值为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设置 UART0 RXD(PD.0)和 TXD(PD.1)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复位 UART 模块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配置UART0和设置UART0波特率 */
    UART_Open(UART0, unBaud);
}

void use_uart1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1 RXD(PD.4) and TXD(PD.5) */
    SYS->GPE_MFPH &= ~(SYS_GPE_MFPH_PE8MFP_Msk | SYS_GPE_MFPH_PE9MFP_Msk);
    SYS->GPE_MFPH |= (SYS_GPE_MFPH_PE8MFP_UART1_TXD | SYS_GPE_MFPH_PE9MFP_UART1_RXD);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UART_Open(UART1,baudrate);
}

void UART1_configeINT(void)
{

                 /* Set UART receive time-out */
                UART_SetTimeoutCnt(UART1, 20);

                /* Set UART FIFO RX interrupt trigger level to 4-bytes*/
                UART1->FIFO &= ~UART_FIFO_RFITL_4BYTES;
                UART1->FIFO |= UART_FIFO_RFITL_8BYTES;
                /* Enable UART4 Interrupt - */
                UART_ENABLE_INT(UART1, UART_INTEN_RDAIEN_Msk | UART_INTEN_TOCNT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
*函数名称:Delayms
*输    入:u32PllClock -时钟频率
*输    出:无
*功    能:系统时钟初始化
                .12MHz
                .24MHz
                .48Mhz
                .72MHz
                .....
******************************************/
void Delayms(uint32_t u32ms)
{
         while(u32ms--)
                CLK_SysTickDelay(1000);
}

void Delayus(uint32_t u32us)
{
         CLK_SysTickDelay(u32us);
}

//不准确延时
void delay_xs()
{
        int i = 0x1000;
        while(i--)
        {
                __NOP();
        }
}

//返回:字符串的长度
//参数:要转换的数值
//参数2:保存结果的数组
uint16_t IntToStr(uint8_t number,uint8_t* ptr)
{
        const uint8_t Char[16] = {'0','1','2','3','4','5','6','7','8','9','a','b','c','d','f'};
        uint8_t temp;
        static uint16_t cnt;

        do{ temp=number;
                number/=16;
                ptr[cnt] = Char[temp-number*10];
                ++cnt;
        }while(number);

        return cnt;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编译缺少My_C\Common.c文件
Common.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i ...

你建个同名的,就可以了

网友H:
PB2:   CLK
PB3:   MISO0
PB4:   SS
PB5:   MOSI0

是这样接吗?

网友H:
改成SPI2,可以ping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成SPI2,可以ping了,谢谢!

没事

网友I(2018-08-30):
Template-TCP-spi-1没搜到

网友J(2018-10-14):
引用 楼主:
我调通了,你是m4的吗????我上传文件《Template-TCP-spi-1.zip》

W5500STMF4调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