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称重传感器出来的0-20mv的差分信号传输距离疑问

楼主(2017-10-23):
称重传感器出来的0-20mv的差分信号,能传输多远?我看好多称重类仪表都是直接采集传感器信号的,难道传输线上没有衰减?

网友A:
远距离的可以加上电流/电压变换,一般几米十几米的直接用了;
不是说信号不能传多远,而是太远了会加大干扰;和导线环境之类的有关;

网友B:
如果要传很远,要把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传输,有专门的转换芯片。如果不是很远,则传输线要做好屏蔽。

网友C:
试问称重信号真正用的传输距离也就几十cm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问称重信号真正用的传输距离也就几十cm而已。

炼钢厂安装在行车上的传了好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炼钢厂安装在行车上的传了好远

那传输的肯定是经过处理后的数字信号

网友D:
可以先把转成数字信号再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传输的肯定是经过处理后的数字信号

现场测试是mv 信号,超载仪表用的是北京首昌的DBC-110,这个仪表说明书也写明了输入是0-20mv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场测试是mv 信号,超载仪表用的是北京首昌的DBC-110,这个仪表说明书也写明了输入是0-20mv信号 ...

那中间信号就不清楚是怎么传输的啊。

网友E:
0-20mA的电流可以穿很远,如果用好的铜线的话;这个是标准电流传输,只要不是和强磁场,强电一起混合的话,抗干扰能力也很强,放心用

网友F:
先转成数字的吧,抗干扰能力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