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IFO内部动过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7-10-23):
当读写请求来了之后,FIFO内部的读写空满标志位,还有读写usedw,读写数据,这些动作的顺序是怎么执行的,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跟哪个是同时的?求解决!!!

网友A:
从“FIFO”的字面含义,也能猜出来很多事。

usedw,是什么梗?

网友B:
给一个仅供参考的建议:如果是应用于产品的代码,不建议使用IP核生成的FIFO,最好用生成的RAM在加上了了几行读写控制实现FIFO。10多年前用过FIFO,隐约记得是在空的时候读或满的时候写出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最后去掉FIFO,该用RAM实现才正常。

网友C:
modelsim一下,什么都能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FIFO”的字面含义,也能猜出来很多事。

usedw,是什么梗?

在Altera的fpga中表示fifo存储的数据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