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30的定时器控制器(TIMER)可以清掉当前计数值吗?

楼主(2017-10-23):
NUC230的定时器控制器(TIMER)可以清掉当前计数值吗?应该怎么清掉?我用定时器计时,在满足某个条件,还没有计满时可能就要重新计数,那怎么清除掉当前的计数值呢?我看TDR寄存器是当前值,但它是只读的不能清掉啊

网友A:
试试能否赋值,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因为你定时的时候就是可以寄存器赋值修改。

网友A:
如果不能清理,那么关掉定时器应该就是复位定时器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清理,那么关掉定时器应该就是复位定时器吧,试试。

感谢回答!我用库里面的TIMER_Stop()函数然后再打开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我用库里面的TIMER_Stop()函数然后再打开好像就可以了

嗯,是的,这个就是关闭定时器的函数。以前玩51时候,关闭后就是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