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我用压电片做一个接收器

楼主(2017-10-23):
我想问一下,我用单片机输出方波,通过压电片发出超声波,再用压电片接收放大,这个压电片接收产生的电压还是方波么?  另外产生的这个电压是 交流的 还是直流的 ?
寻边网上都没有一个准确说法,好纠结啊

网友A:
1、接收的波形,九成可能不会是方波。

2、我有一节电池,电压是1v~5v变化的,你说它是直流还是交流?

题外话:压电片对“超声波”敏感吗?

网友B:
如果你的响应足够好,那么就会接近“方波”,但一般的“压电片”看到的基本接近“正弦波”。专用的可以达到MHz以上。
压电元件产生的信号是“电荷”信号,跟“电压”有些区别,通常使用“电荷/电压”转换器完成信号的前端处理。

网友C:
接收到的是交流信号,波形基本上为正弦波

网友D:
其时发出的也不是方波,压电片有自己的固有频率;
好像加了一级滤波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收的波形,九成可能不会是方波。

2、我有一节电池,电压是1v~5v变化的,你说它是直流还是交流?

有 敏感的 压电片,超声波频率检测仪 就是用的这个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响应足够好,那么就会接近“方波”,但一般的“压电片”看到的基本接近“正弦波”。专用的可以达到 ...

哇 受教了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接收的波形,九成可能不会是方波。

2、我有一节电池,电压是1v~5v变化的,你说它是直流还是交流?

接收波形100%不会是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接收波形100%不会是方波。

同意。
习惯性不说满话。

网友F:
首先, 方波经过压电转换, 输出机械波就不可能是方波了. 这是弹性和惯量等因素引起的.
接受, 就更不会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