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负载轻,电感有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7-10-23):
用LM5008设计了一个75V转10V的电路,发现工作的过程中电感有声音,负载电流在12mA左右,测量了一下SW输出脚的波形,发现频率在声波频率范围内,与设计的初衷有差异
1. 这样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2. 如果想消除电感的声音该如何做

网友A:
楼主 解决这个问题了  如果解决了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呢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电源IC的电感响的问题了

网友B:
有可能是layout的问题

网友C:
贴片电感?

网友D:
测下输出纹波,也有可能是电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解决这个问题了  如果解决了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呢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电源IC的电感响的问题了  ...

原因找到了,负载太轻了,5008进入DCM工作模式了,频率刚好掉到声波的频率范围内了,负载并个1K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负载太轻了,5008进入DCM工作模式了,频率刚好掉到声波的频率范围内了,负载并个1K的电阻就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