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制作ubi跟文件系统工具的-c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7-10-24):
大家好 我用的是NUC972的板子 在制作根文件系统 可是一直不明白sudo mkfs.ubifs -r ./_install -F -m 2048 -e 126976 -c 1762 -o ubifs.img里的-c参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为什么一定要加-F 知道的能不能麻烦给我讲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制作UBIFS文件系统:
$ sudo mkfs.ubifs -r rootfs -m 2048 -e 126976 -c 992 -o am335xubifs.img
-r rootfs :指定制作UBIFS文件系统的源文件目录
-m 2048:指定最小I/O操作的大小为2048字节
-e 126976:指定逻辑擦除块的大小
-c 992:指定最大逻辑除块的数目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意思,我在一个人的博客看到的。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有帮助命令吧,敲一下,会给个参数列表和说明。

网友C:
玩这个一般应该有个手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意思,我在一个人的博客看到的。

是有 可是不同的板子 nand flash不同参数也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有帮助命令吧,敲一下,会给个参数列表和说明。

应该没命令可以查 这个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这个一般应该有个手册的吧。

有手册不知道怎么计算的也没有啊 这个手册里没直接给出吧 得通过物理擦除块数量 预留擦出块数量 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