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乐电气浅析接线端子基本性能

楼主(2017-10-24):
接线端子作为电气连接的重要部件,属于连接器的范畴。故接线端子所需具备的基本性能与连接器具备的基本性能是相通的。连接器(Connector),国内亦称作接插件、插头和插座。一般是指电器连接器。即连接两个有源器件的器件,传输电流或信号。它的作用非常单纯:在电路内被阻断处或孤立不通的电路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使电流流通,使电路实现预定的功能。
接线端子排的基本性能主要有机械性能、电气性能和环境性能。
一、电气性能
    接线端子作为连接器,其首要性能即为电气性能,电气性能主要包括:接触电阻、绝缘电阻和抗电强度。
    1.接触电阻。高质量的电连接器应当具有低而稳定的接触电阻。接线端子的接触电阻从几毫欧到数十毫欧不等。
    2.绝缘电阻。衡量接线端子接触件之间和接触件与外壳之间绝缘性能的指标,其数量级为数百兆欧至数千兆欧不等。
    3.抗电强度。或称耐电压、介质耐压,是表征接线端子接触件之间或接触件与外壳之间耐受额定试验电压的能力。
二、机械性能
机械性能主要包括插拔力和连接器的机械寿命。插拔力分为插入力和拔出力(拔出力亦称分离力),两者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有关标准中有最大插入力和最小分离力规定,这表明,从使用角度来看,插入力要小(从而有低插入力LIF和无插入力ZIF的结构),而分离力若太小,则会影响接触的可靠性;机械寿命实际上是一种耐久性(durability)指标,在国标GB5095中把它叫作机械操作。它是以一次插入和一次拔出为一个循环,以在规定的插拔循环后接线端子能否正常完成其连接功能(如接触电阻值)作为评判依据。
接线端子的插拔力和机械寿命与接触件结构(正压力大小)接触部位镀层质量(滑动摩擦系数)以及接触件排列尺寸精度(对准度)有关。
三、环境性能
常见的环境性能包括:耐温、耐湿、耐盐雾、振动和冲击等。
1.耐温。目前我单位生产的接线端子的最高工作温度为120℃,最低温度为-40℃。由于连接器工作时,电流在接触点处产生热量,导致温升,因此一般认为工作温度应等于环境温度与接点温升之和。在某些规范中,明确规定了连接器在额定工作电流下容许的最高温升。
2.耐湿。潮气的侵入会影响接线端子绝缘性能,并锈蚀金属零件。恒定湿热试验条件为相对湿度90%~95%(依据产品规范,可达98%)、温度+40±20℃,试验时间按产品规定,最少为96小时。交变湿热试验则更严苛。
3.耐盐雾。接线端子在含有潮气和盐分的环境中工作时,其金属结构件、接触件表面处理层有可能产生电化腐蚀,影响接线端子的物理和电气性能。为了评价电连接器耐受这种环境的能力,设定了盐雾试验。它是将接线端子悬挂在温度受控的试验箱内,用规定浓度的氯化钠溶液用压缩空气喷出,形成盐雾大气,其暴露时间由产品规范规定,至少为48小时。
4.振动和冲击。耐振动和冲击是接线端子的重要性能,在特殊的应用环境中如航空和航天、铁路和公路运输中尤为重要,它是检验接线端子机械结构的坚固性和电接触可靠性的重要指标。在有关的试验方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冲击试验中应规定峰值加速度、持续时间和冲击脉冲波形,以及电气连续性中断的时间。
5.其它环境性能。根据使用要求,接线端子的其它环境性能还有密封性、液体浸渍(对特定液体的耐恶习化能力)、低气压等。
上海有乐电气生产的接线端子经过了CE、UL、CQC以及IS9001的认证,镀金产品更可以经受盐雾试验96小时以上,在耐温、耐湿等方面也都具有良好性能。采用PA做绝缘材料,在机械寿命和插拔力等机械性能上有了较高的保障。采用铜镀锡做导电件,既可以减小接触电阻又能保证导电件的稳定性,是接线端子排的上等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