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汇编子程序调用求教.

楼主(2017-10-24):
Label_0051  MOVLW   0xA0
            BSF     STATUS    , RP0
            MOVWF   VRCON
            MOVLW   0x32
            BCF     STATUS    , RP0
            MOVWF   0x3D
Label_0015  BTFSC   CMCON     , COUT
            GOTO    Label_0013
            MOVLW   0xAF
            BSF     STATUS    , RP0
            SUBWF   VRCON     , W
            BTFSS   STATUS    , C
            INCF    VRCON     , F
            BCF     STATUS    , RP0
            CALL    Label_0014
Label_004D  BSF     STATUS    , RP0
            BCF     TRISA     , TRISA0
            BCF     STATUS    , RP0
            CLRF    0x28
            CLRF    0x33
            CLRF    0x34
            CLRF    0x37
            CLRF    0x38
            CLRF    0x29
            CLRF    0x2B
            CLRF    0x2C
            CLRF    0x25
            MOVLW   0x04
            MOVWF   CMCON
            MOVLW   0x01
            CALL    Label_0032
            CALL    Label_0051                  ;这里执行Label_0051段代码,但是Label_0051段最后没有return,是不是就接着执行Label_0015段代码?

网友A:
完全正确,这是汇编的一种技巧。

网友B:
没有return的代码,用call的话和goto相仿,可以正常运行,不过不要这样用;
原因是没有返回的调用就是递归了,没有完成条件的递归是完全失控的,每次会用掉一些栈,并不会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