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供电方案,哪个最合适?

楼主(2017-10-24):
供电方案有5个选择,输入是充电器,充电器充电到电池,电池输出给LED灯

>选择1:
输入:12V / 1A
输出:9V  300ma
电池:7,4v / 2600mah
当电池损坏的情况下,插上充电器,LED灯能不能通过充电输入电压保持正常工作?
光照时间应保持稳定。

>选择2:
输入:5V 2A
输出:9V 300ma
电池:7,4v / 2600mah
当电池损坏的情况下,插上充电器,LED灯能不能通过充电输入电压保持正常工作?
光照时间应保持稳定。

>选择3:
输入:12V / 1A
输出:可使用 3V  300ma 或 6V 300ma 或 9V 300ma
电池:7,4v / 2600mah
当电池损坏的情况下,插上充电器,LED灯能不能通过充电输入电压保持正常工作?
光照时间应保持稳定。

>选择4:
输入:5V 2A
输出:可使用 3V  300ma 或 6V 300ma 或 9V 300ma
电池:7,4v / 2600mah
当电池损坏的情况下,插上充电器,LED灯能不能通过充电输入电压保持正常工作?
光照时间应保持稳定。

>选择5
输入:5V / 1~2A
输出:6V / 300ma
电池:7,4v / 2600mah
电池损坏LED灯不能正常工作。

请教一下,以上五种方案哪个最好,每个方案都哪些利弊之处,为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选方案的。
大家都是列出需要,然后根据要求、成本、供货情况等选择硬件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选方案的。
大家都是列出需要,然后根据要求、成本、供货情况等选择硬件方案 ...

对于工程师当然不是这样选的
但是客户想了解一下,能帮我解答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工程师当然不是这样选的
但是客户想了解一下,能帮我解答一下嘛 ...

合不合适,要看你的需求
没有具体的需求,谈合不合适都是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不合适,要看你的需求
没有具体的需求,谈合不合适都是虚的

那能不能就我提的几个方案,给点意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就我提的几个方案,给点意见呢?

LED负载情况还不太明白,比如:LED电压、电流是多少,LED是短时应用或长期应用?你把问题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负载情况还不太明白,比如:LED电压、电流是多少,LED是短时应用或长期应用?你把问题说清楚点。 ...

以上写的输入是USB充电插头的输入
输出是LED灯的电压  电流
LED是长期应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写的输入是USB充电插头的输入
输出是LED灯的电压  电流
LED是长期应用,谢谢 ...

7.4V的电池如何能够点亮9V/300mA的LED?不符逻辑呀?还是不明白。楼主你画个图,说清楚。才好分析评估。

网友C:
选择要点:
1、减少输入电源和电池切换的成本,外接电源比电池电压高,一般成本低。
2、减少输入电源对电池充电的成本,外接电源比电池电压高,一般成本低。
3、减少LED驱动电路的成本,要么BUCK降压,要么BOOST升压,不要既有升压又有降压。
    如果电池电压7.4V,外接不管5V还是12V,输出有3V/6V/9V,这个成本反而高呀!

网友D:
就你列的几条 建议还是第一个 12v/1A 输入
1 降压充电成本低 效率高
2 电池是2串,搞5v输入 要升压 效率低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列的几条 建议还是第一个 12v/1A 输入
1 降压充电成本低 效率高
2 电池是2串,搞5v输入 要升压 效率低 ...

谢谢版主,等于说没有合不合理
以上方案都可以做
就是一个效率和成本的问题,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要点:
1、减少输入电源和电池切换的成本,外接电源比电池电压高,一般成本低。
2、减少输入电源对电池 ...

谢谢你的建议,现在不考虑成本,就考虑方案的合理性
电路的稳定和效率,非常感谢

网友C:
实现相同功能,往往是是简单的电路(不是选便宜的器件),成本低的,效率高的,同时也可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等于说没有合不合理
以上方案都可以做
就是一个效率和成本的问题,是嘛? ...

是的
实现一个电路方法有很多,关键是成本
如果量产了每个月10套,能省一点就是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