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单端反激开关电源2路输出同时稳压的方法

楼主(2017-10-24):
反激电源2路输出,一路闭环反馈,另一路开环。闭环的电压是稳定的,开环的电压漂移较大,当闭环输出空载时,开环没有输出。求教行业内对于两路输出,是怎么处理的?加假负载?两路加权反馈?

网友A:
多路输出,假负载是避免不了的。
加权反馈会导致两路电压都不稳。一般反馈会加在主路,另一路如果对电压要求比较高,只能二次稳压。
如果开环路对电压要求不是太严格,通过假负载和变压器的优化,是可以做到很好的交叉调整率的。
变压器绕组分布注意开环路和反馈路的耦合要好(保证两路绕组与原边绕组的耦合系数尽可能接近)。
不共地系统可以双线并绕,
共地系统,可抽头或双线并绕,开环绕组叠加在反馈路的输出电容上(开环路电压比反馈路电压高时)。

楼主:
今天试了几组两路加权反馈,的确是两路电压都不稳,遂放弃此方法。
两路输出一路52V,最大功率130W,要求严格稳压;另一路12V,最大功率20W,后级有DC-DC转换电路,所以此路电压要求不是很严。所以选了52V输出做主反馈,12V开环。
测试发现只要反馈路有几瓦的输出,开环路12V就有调整率10%的稳定输出。
但是该产品在使用中会出现52V空载时,12V必须要有输出给主板供电的情况。
今天实测,12V可以不加假负载,52V必须要加假负载才行。验证了一个52V空载时,能保持12V有稳定输出的,最大阻值假负载是2.7K。加假负载前空载输入功耗是0.6W,加上假负载后空载输入功耗是4.6W,加假负载增加了空载功耗。如果对空载功耗有要求的,加假负载的方法应该是不可取的吧?那么该怎么稳压呢?

变压器的绕线方式是,52V是12T,12V是3T的同线径三层绝缘线,绕在同一层,先绕12T,绕完再绕3T。
两路输出是共地的。如果双线并绕的话,3T是均绕在12T内,还是3T跟12T的前3T并绕,哪种绕线方式,耦合性更好?

自冷环境下,150W满载测试时,效率在90%左右,但是UC2842温度稳定在69℃,对于150W的功率这个温度是不是正常的? UC2842的供电电压是17V,如果辅助绕组少绕一圈,供电电压降到13V,UC2842的温度能不能降低?系统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输出加稳压管试过没

网友C:
由于变压器的匝数不可变, 直接实现两路均稳压是理论上说不通的.
你可以加权兼顾, 但不会有你的效果.
也可以对一路再加个线性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