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的时钟介绍

楼主(2017-10-24):
TMS320F28335的时钟介绍

TMS320F28335上有一个基于PLL电路的片上时钟模块,为CPU及外设提供时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外部的时钟源,将其连接到X1引脚上或者XCLKIN引脚上,X2接地;另一种是使用振荡器产生时钟,用30MHz的晶体和两个20PF的电容组成的电路分别连接到X1和X2引脚上,XCLKIN引脚接地。我们常用第二种来产生时钟。此时钟将通过一个内部PLL锁相环电路,进行倍频。由于F28335的最大工作频率是150M,所以倍频值最大是5。其中倍频值由PLLCR的低四位和PLLSTS的第7、8位来决定。其详细的倍频值可以参照TMS320F28335的Datasheet。下面是F28335的时钟设置:
  • void InitPll(Uint16 val, Uint16 divsel)
  • {
  • // Make sure the PLL is not running in limp mode
  •    if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STS != 0)
  •    {
  •       // Missing external clock has been detected
  •       // Replace this line with a call to an appropriate
  •       // SystemShutdown(); function.
  •       asm("        ESTOP0");
  •    }
  •    // DIVSEL MUST be 0 before PLLCR can be changed from
  •    // 0x0000. It is set to 0 by an external reset XRSn
  •    // This puts us in 1/4
  •    if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0)
  •    {
  •        EALLOW;
  •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0;
  •        EDIS;
  •    }
  •    // Change the PLLCR
  •    if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val)
  •    {
  •       EALLOW;
  •       // Before setting PLLCR turn off missing clock detect logic
  •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1;
  •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val;
  •       EDIS;
  •       // Optional: Wait for PLL to lock.
  •       // During this time the CPU will switch to OSCCLK/2 until
  •       // the PLL is stable.  Once the PLL is stable the CPU will
  •       // switch to the new PLL value.
  •       //
  •       // This time-to-lock is monitored by a PLL lock counter.
  •       //
  •       // Code is not required to sit and wait for the PLL to lock.
  •       // However, if the code does anything that is timing critical,
  •       // and requires the correct clock be locked, then it is best to
  •       // wait until this switching has completed.
  •       // Wait for the PLL lock bit to be set.
  •       // The watchdog should be disabled before this loop, or fed within
  •       // the loop via ServiceDog().
  •     // Uncomment to disable the watchdog
  •       DisableDog();
  •       while(SysCtrlRegs.PLLSTS.bit.PLLLOCKS != 1)
  •       {
  •        // Uncomment to service the watchdog
  •           // ServiceDog();
  •       }
  •       EALLOW;
  •       SysCtrlRegs.PLLSTS.bit.MCLKOFF = 0;
  •       EDIS;
  •     }
  •     // If switching to 1/2
  • if((divsel == 1)||(divsel == 2))
  • {
  •   EALLOW;
  •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divsel;
  •      EDIS;
  • }
  • // If switching to 1/1
  • // * First go to 1/2 and let the power settle
  • //   The time required will depend on the system, this is only an example
  • // * Then switch to 1/1
  • if(divsel == 3)
  • {
  •   EALLOW;
  •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2;
  •      DELAY_US(50L);
  •      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3;
  •      EDIS;
  •     }
  • }

      如果我们希望DSP工作在某一个频率下,我们就可以对Uint16 val, Uint16 divsel两个参数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