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调试采样保持电路遇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7-10-24):
电路图中的C8,C11为采样保持电容,采样保持电容前端为模拟开关,电源电压为5v,在采样保持信号电压在0到4v之间变化时,在U3C的输出端可以很好的跟踪,当C11上的保持电压大于4v时,断开U3C前端的模拟开关,发现U3C的输出基本接近电源电压5v,但保持电容上的电压没有达到5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那个U3,是什么型号?
电源电压多少?

这些都应该在提问时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U3,是什么型号?
电源电压多少?

ADA4692-4,电源电压5v

楼主:
C8 ,C11 是0.1uF的,
R8,R9是5.1KΩ的,
R6,R12是10KΩ的,
C7是1uF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A4692-4,电源电压5v

ADA4692,输入最高为3.9V(5V电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A4692,输入最高为3.9V(5V电源下)。

谢谢,刚才仔细看了下手册,5v电源下输入时-0.3到3.9。
非常感谢大神,下次得仔细看手册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A4692,输入最高为3.9V(5V电源下)。

采样保持电容C11和运放的输入电压有啥关系啊,C11不是外部电容吗?当给运放U3C的正向端加5V的信号时,这个信号不是可以给C11充电到5V吗?我的理解只是这个5V的电压超过了运放的输入电压而已,运放能“识别”的只有3.9v。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采样保持电容C11和运放的输入电压有啥关系啊,C11不是外部电容吗?当给运放U3C的正向端加5V的信号时,这 ...

就是因为“这个5V的电压超过了运放的输入电压”,所以导致运放功能失效。